em231同时输入0-10V和0-20ma信号。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28):
em231同时输入0-10V和0-20ma信号。怎么解决?是4通道的。。麻烦问一下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设置成电压输入,电流上并联500欧姆电阻。

网友B:
四个通道 可以接电流,也可以接电压的。只不过是PLC中采集通道不一样而已。

特别注意电压和电流的接线方法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C:
改变接线方法就可以了,配置影响四个通道。

网友D:
都设置成电压输入,电流上并联500欧姆电阻。

网友E:
你用模拟量肯定得加个隔离吧,买不同的隔离,让它们输出都是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用模拟量肯定得加个隔离吧,买不同的隔离,让它们输出都是一样就可以了.

这样最省事也安全。

网友G:
将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都设定为0~10V电压信号输入模式,其0~20ma信号在接信号线的同时,并接500欧姆标准电阻,这样0~20ma流入电阻将产生0~10V电压加在输入端,即变电流为电压信号,使二路输入皆为0~10V输入信号。

网友H:
你用模拟量肯定得加个隔离吧,买不同的隔离,让它们输出都是一样就可以了.

赞成这个做法。

网友I:
用隔离栅变换成同一种模拟信号输入处理最好

网友J:
呵呵;买二个EM23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