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台达DVP-EH40T2的输出点Y2~Y17,能否直接接OMRON的MY4

楼主(2012-02-28):
请教高手们,台达DVP-40EHT2的输出点Y2~Y17,能否直接接OMRON的DC24V中间小继电器MY4N-J,LY2N-J,LY4N-J,怎样接?

网友A:
可以的!C公共端接DC24V电源负,DC24电源正继电器线圈的正,PLC的Y输出接到继电器线圈的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C公共端接DC24V电源负,DC24电源正继电器线圈的正,PLC的Y输出接到继电器线圈的负!!

支持,PLC的使用手册也有接线图的吧。官网下一个。WWW.DELTA.COM.TW

楼主:
十分感谢1、2楼两位仁兄,问题解决了,在此表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