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网线和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2-02-28):
PLC为西门子200,触摸屏为西门子177

想用网线拷PLC里的程序 ,怎么也通讯不上

请问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A:
你能设置出来就厉害了。有这功能么

网友B:
200的PLC用网线和电脑通讯拷程序吗?

首先要用CP243模块并且在200程序里进行以太网向导配置,用编程电缆下载到PLC里边,才能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200PLC,进行监控和修改程序。

如果原来的200PLC没有做以太网配置连接,用电脑直接连接是不行的。

网友C:
你也看的太简单了吧,哪能直接连啊,要么通过以太网连接,要么串口连接,以太网连接时要配置以太网模块,串口连接可以用专用的PPI用的线进行通讯。

网友D:
1,如果你的200PLC配有EM277以太网模块的话,请你先做以太网向导。

2,注意向导时填写好你的电脑IP地址,如192.168.0.25等。。。。(电脑的TCP/IP地址不能自动获取的)。

网友E: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F:
以太网上载S7-200PLC程序,需要增加CP以太网模块,S7-200CPU本身不带以太网口。

经过以太网卡与CP243-1以太网模块的S7_200通信。两者必须置在同一个网段上。用STEP7-Micro/WIN软件,点击工具,选以太网向导,选下一步,读取模块后,选下一步,设IP地址,如;192.168.11.2,设子网掩码,255.255.255.0,选下一步,配置连接数目,选下一步,选客户机连接、按客户机设置连接。选服务器连接,按服务器设置连接。选下一步, 选 CRC保护,选下一步,配置V存储区地址范围。下一步,完成。用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就可以与S7_200以太网通信。

楼主:
plc和触摸屏连着呢

触摸屏上一个插网线的口

不能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太网上载S7-200PLC程序,需要增加CP以太网模块,S7-200CPU本身不带以太网口。经过以太网卡与CP243-1以太网模块的S7_200通信。两者必须置在同一个网段上。用STEP7-Micro/WIN软件,点击工具,选以太网向导,选下一步,读取模块后,选下一步,设IP地址,如;192.168.11.2,设子网掩码,255.255.255.0,选下一步,配置连接数目,选下一步,选客户机连接、按客户机设置连接。选服务器连接,按服务器设置连接。选下一步, 选 CRC保护,选下一步,配置V存储区地址范围。下一步,完成。用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就可以与S7_200以太网通信。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plc和触摸屏连着,把网线插触摸屏上

网友H:
用电脑网线是不能直接和PLC通讯的,用交叉网线试试。

网友I:
对:snow1987关于plc和触摸屏连着呢触摸屏上一个插网线的口不能直接用吗内容的回复:

那个网口是用来,上下载触摸屏画面程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w19830217-EBN战略军团关于 以太网上载S7-200PLC程序,需要增加CP以太网模块,S7-200CPU本身不带以太网口。经过以太网卡与CP243-1以太网模块的S7_200通信。两者必须置在同一个网段上。用STEP7-Micro/WIN软件,点击工具,选以太网向导,选下一步,读取模块后,选下一步,设IP地址,如;192.168.11.2,设子网掩码,255.255.255.0,选下一步,配置连接数目,选下一步,选客户机连接、按客户机设置连接。选服务器连接,按服务器设置连接。选下一步, 选 CRC保护,选下一步,配置V存储区地址范围。下一步,完成。用STEP7-Micro/WIN软件编程就可以与S7_200以太网通信。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plc和触摸屏连着,把网线插触摸屏上

用网上插在触摸屏上只能上传触摸屏的程序,上传触摸屏程序可以参考:

《xP177x(不含TP177micro)各种下载方法参考手册》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62.pdf

网友J:
你是拷贝200的程序?还是触摸屏的程序?这个很重要,200的程序的话,找个通讯线,上传就行了,要是想要触摸屏的程序就费劲了,首先你要知道,你这个触摸屏有没有存储程序的功能,有没有安装储存卡,即时有,上传上来的程序,基本也看不了,只能还原,像gost文件一样

网友K:
网线如果能拷出来程序那就爽大发了啊

网友L(2012-07-25):
网线要用AB网线!也就是所谓的交叉线,对应的IP地址要设置正确!

网友M:
一个穿透功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