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实战总结

楼主(2012-02-28):
S7-300实战总结

1:使用CPU 315FET 200S时应如何避免出现通讯故障消息?

使用CPU S7 315F  ET 200S以及故障安全DI/DO模块,那么您将调用OB35 的故障安全程序。而且,您已经接受所有监控时间的默认设置值,并且愿意接收通讯故障消息。 OB 35 默认设置为100毫秒。您已经将F I/O模块的F监控时间设定为100毫秒,因此至少每100毫秒要寻址一次I/O模块。但是由于每100毫秒才调用一次OB 35,因此会发生通讯故障。要确保OB35的扫描间隔和F监控时间有所差别,请确保F监控时间大于OB35的扫描间隔时间。
    S7
分布式安全系统,一直到V5.2 SP1  6ES7138-4FA00-0AB06 ES7138-4FB00-0AB06ES7138-4CF00-0AB0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新的模块中,监控时间设定为150毫秒

2:DP从站不可用时,PROFIBUSS7-300 CPU的监控时间是多少?

使用CPUPROFIBUS接口上的DP从站操作PROFIBUS网络时,希望在启动期间检查期望的组态与实际的组态是否匹配。在 CPU属性对话框中的Startup选项卡上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时间。

3:如何判断电源或缓冲区出错,如:电池故障?

如果电源(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 PU仍保持运行。

4:为S7 CPU上的I/O模块(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请注意,创建的数据区域(如一个双字)不能组态在过程映象的边界上,因为在该数据块中,只有边界下面的区域能够被读入过程映像,因此不可能从过程映像访问数据。 因此,这些组态规则不支持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 256 字节输入的过程映像的 254 号地址上组态一个输入双字。 如果一定需要如此选址,则必须相应地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CPUProperties)

5:在S7 CPU中如何进行全局数据的基本通讯?在通讯时需要注意什么
全局数据通讯用于交换小容量数据,全局数据(GD)可以是:

输入和输出

标记

数据块中的数据

定时器和计数器功能
数据交换是指在连入单向或双向GD环的CPU之间以数据包的形式交换数据。GD环由GD环编号来标识。

单向连接:某一CPU可以向多个CPU发送GD数据包。

双向连接:两个CPU之间的连接:每个CPU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一个GD数据包。
必须确保接收端CPU未确认全局数据的接收。如果想要通过相应通讯块(SFBFBFC)来交换数据,则必须进行通讯块之间的连接。通过定义一个连接,可以极大简化通讯块的设计。该定义对所有调用的通讯块都有效且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定义。

6:可以将S7-400存储卡用于CPU 318-2DP吗?

在通常的操作中,只能使用订货号为6ES7951-1K... (Flash EPROM)6ES7951-1A... (RAM)”> 存储卡。

7:尽管LED灯亮,为什么CPU 31xC不能从缺省地址 124  125 读取完整输入?

对于下列型号的CPU  ,请检查 24V 电压是否接入引脚 1LED由输入电流控制。引脚 1 上的 24V 电压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313C (6ES7 313-5BE0.-0AB0),313C-2DP (6ES7 313-6CE0.-0AB0),313C-2PTP (6ES7 313-6BE0.-0AB0), 314C-2DP (6ES7 314-6CF0.-0AB0),314C-2PTP (6ES7 314-6BF0.-0AB0)

8:配置CPU 31x-2 PN/DPPN接口时,当PROFINET接口偶尔发生通信错误时,该如何处理?

请确定以太网(PROFINET)中的所有组件(转换)都支持 100 Mbit/s全双工基本操作。避 免中心分配器割裂网络,因为这些设备只能工作于半双工模式。

9:在硬件配置编辑器中,时钟修正因子有什么含义呢?

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U > Properties > Diagnostics/Clock,你可以进入时钟”> 域内指定一个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只影响CPU的硬件时钟。时间中断源自于系统时钟,并且和硬件时钟的设定毫无关系。

10:如何通过PROFIBUS DP用功能块实现在主、从站之间实现双向数据传送?

在主站plc可以通过调用SFC14 “DPRD_DAT“SFC15 “DPWR_DAT“来完成和从站的数据交换,而对于从站来说可以调用FC1 “DP_SEND“ FC2 ”DP_RECV“完成数据的交换。

11:可以从S7 CPU中读出哪些标识数据?

通过SFC 51“RDSYSST”可读出下列标识数据:
可以读出订货号和CPU版本号。为此,使用SFC 51SSL ID 0111并使用下列索引:
    1 =
模块标识
    6 =
基本硬件标识
    7 =
基本固件标识

12:在含有CPU 317-2PN/DPS7-300上,如何编程可加载通讯功能块FB14("GET")FB15("PUT")用于数据交换?

为了通过一个S7连接在使用CPU 317-2PN/DP的两个S7-300工作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其中该S7连接是使用NetPro组态的,S7通信中,必须调用通讯功能块。模块FB14("GET") 用于从远程CPU取出数据,模块FB15("PUT")用于将数据写入远程CPU 功能块包含在STEP 7 V5.3的标准库中。
    CPU 317-2PN/DP
的通讯模块FB14("GET")FB15("PUT")的属性
FB14
FB15是异步通讯功能。 这些模块的运行可能跨越多个OB1循环。 通过输入参数REQ激活FB14FB15 DONENDRERROR表明作业结束。PUTGET可以同时通过连接进行通信。

注意:不能将库SIMATIC_NET_CP中的通讯块用于CPU317-2PN/DP

13:对于紧凑CPU 313C-2 PtPCPU 314-2 PtP作业同步处理需要注意什么?

在用户程序中,不可以同时编程SEND作业和FETCH作业。

即: 只要SEND作业(SFB 63)没有完全终止(DONEERROR),就不能调用FETCH作业(SFB 64)(甚至在REQ=0的时候)。只要FETCH作业(SFB 64)没有完全终止(DONEERROR),就不能调用SEND作业(SFB 63)(甚至在REQ=0的时候)。在处理一个主动作业(SEND作业、SFB 63FETCH作业、SFB 64)时,同时可以处理一个被动作业(SERVE作业、SFB 65)

14:可以将MICROMASTER 420440作为组态轴(位置外部检测)CPU 317T一起运行吗?

可以,但在动力和精度方面,对组态轴的要求差别非常大。在高要求情况下,伺服驱动SIMODRIVE 611UMASTERDRIVES MCSINAMICS S必须和CPU 317T一起运行。在低要求情况下,MICROMASTER系列也能满足动力和精度要求。

15:如何在已配置为DP从站的两个CPU模块间组态直接数据交换(节点间通信)

两个CPU站配置为DP从站,而且由同一个DP主站操作,它们之间的通信通过配置交换模式为DX可以完成直接数据交换。

16:如何使用SFC65SFC66SFC67  SFC68 进行通信?
     对于单向基本通信,使用系统功能 SFC67 (X_GET)从一个被动站读取数据,使用系统功能SFC68(X_PUT)将数据写入一个被动站(服务器)。这些块只有在主动站中才调用。对于一个双向基本通信,调用站中的系统功能SFC65 (X_SEND),在该站中想将数据发送到另一个主动站。在同样为主动的主动接收站中,数据将通过系统功能SFC66 (X_RCV)记录。

两种类型的基本通信中,每次块调用可以处理最多 76 字节的用户数据。对于S7-300 CPU,数据传送的数据一致性是 8 个字节,对于S7-400 CPU则是全长。 如果连接到S7-200,必须考虑到S7-200只能用作一个被动站。

17:什么是自由分配 I/O 地址?

地址的自由分配意味着您可对每种模块(SM/FM/CP)自由的分配一个地址。地址分配在 STEP 7 里进行。先定义起始地址,该模块的其它地址以它为基准。

自由分配地址的优点:因为模块之间没有地址间隙,就可以优化地使用可用地址空间。在创建标准软件时,分配地址过程中可以不考虑所涉及的 S7-300 的组态。

18:诊断缓冲器能够干什么?
     更快地识别故障源,因而提高系统的可用性。评估STOP之前的最后事件,并寻找引起STOP的原因。

诊断缓冲器是一个带有单个诊断条目的循环缓冲器,这些诊断条目显示在事件发生序列中;第一个条目显示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如果缓冲器已满, 最早发生的事件就会被新的条目所覆盖。根据不同的CPU,诊断缓冲器的大小或者固定,或者可以通过HW Config中通过参数进行设置。

19:诊断缓冲器中的条目包括哪些?
      1)故障事件
      2)
操作模式转变以及其它对用户重要的操作事件
      3)
用户定义的诊断事件(SFC52 WR_USMSG)

在操作模式STOP下,在诊断缓冲器中尽量少的存储事件,以便用户能够很容易在缓冲器中找到引起STOP的原因。因此,只有当事件要求用户产生一个响应(如计划系统内存复位,电池需要充电)或必须注册重要信息(如固件更新,站故障)时,才将条目存储在诊断缓冲器中。

20:如何确定MMC的大小以便完整地存储STEP 7项目?
      为了给项目选择合适的MMC,需要了解整个项目的大小以及要加载块的大小。可以按照如下所述的方法来确定项目的大小:
      1)
首先归档STEP 7项目。然后在Windows资源浏览器中打开已归档项目,并确定其大小(选中该项目并右击)。这会告诉您归档文件的大小。
      2)
将块加载入CPU。现在仍然需要选择"PLC > Module Information > Memory"。在此,在" Load memory RAM + EPROM"中,可以看到分配的加载内存的大小。
      3)
必须将该值和已经确定的归档项目的大小相加。这样就可以得出在一个MMC上保存整个项目所需的总内存的大小。

21CPU全面复位后哪些设置会保留下来?

复位CPU时,内存没有被完全删除。整个主内存被完全删除了,但加载内存中数据,以及保存在Flash-EPROM存储卡(MC)或微存储卡(MMC)上的数据,则会全部保留下来。除了加载内存以外,计时器(CPU 312 IFM除外)和诊断缓冲也被保留。具有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全部复位之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个PROFIBUS地址也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

重要事项:重新设置PG/PC之后,与CPU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MPIMPI/DP接口来建立。

22:为什么不能通过MPI在线访问CPU

如果在CPU上已经更改了MPI参数,请检查硬件配置。可以将这些值与在"Set PG/PC interface"下的参数进行比较,看是否有不一致。

或者可以这样做:打开一个新的项目,创建一个新的硬件组态。在CPUMPI接口的属性中为地址和传送速度设置各自的值。将""项目写入存储卡中。把该存储卡插入到CPU 然后重新打开CPU的电压,将位于存储卡上的设置传送到CPU。现在已经传送了MPI接口的当前设置,并且像这样的话,只要接口没有故障就可以建立连接。 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具有存储卡接口的S7-CPU

23:错误OB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发生一个所描述的错误(见文件1),则将调用并处理相应OB。如果没有加载该OB,则CPU进入STOP(例外:OB70727 381)
    S7-CPU
可以识别两类错误:
)同步错误:  这些错误在处理特定操作的过程中被触发,并且可以归因于用户程序的特定部分。
)异步错误:  这些错误不能直接归因于运行中的程序。这些错误包括优先级类的错误,自动化系统中的错误(故障模块)或者冗余的错误。

24:在DP从站或CPU315-2DP型主站里应该编程哪些故障 OBs”

在组态一个作为从站的CPU315-2DP站时,必须在STEP7程序中编程下列OB以便评估分布式I/O类型的错误信息:
         OB 82
诊断中断 OB OB 86 子机架故障 OB OB 122 I/O 访问出错
)诊断OB82:如果一个支持诊断,并且已经对其释放了诊断中断的模块识别出一个错误,它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向 CPU 发出一个诊断中断的请求。操作系统然后调用 OB82。在 OB82 自己的局部变量里包含有有缺陷模块的逻辑基地址和 4 个字节的诊断数据。如果你还没有编程 OB82,  CPU 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诊断中断 OB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子机架故障OB86:如果识别出一个 DP 主站系统或一个分布式 I/O 站有故障(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该 CPU 的操作系统就调用 OB 86 。如果没有编程 OB 86 但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 CPU 就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 OB86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I/O 访问出错OB122:当访问一个模块的数据时出错,该CPU的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比方说,CPU在存取一个单个模块的数据时识别出一个读错误,那么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该OB 122以与中断块有相同的优先级类别运行。如果没有编程OB 122,那么CPU运行模式改为停止模式。

25: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保留区会被重写

STEP 7的硬件组态中,可以把几个操作数区定义为保留区。这样可以在掉电以后,即使没有备份电池的话,仍能保持这些区域中的内容。如果定义一个块为 “保留块,而它在 CPU 中不存在或只是临时安装过,那么这些区域的部分内容会被重写。在电源接通/断开之后,其他内容会在相关区里找到。

26:为何不能把闪存卡的内容加载入S7 300 CPU

你的项目在闪存卡上。现在要用它加载 S7 300 。但加载结束后发现 CPU  RAM 中仍是空的。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你的程序里有无法处理的,"错误的"组织块(比如说, OB86 没有 DP 接口) 在重新设置和重新启动 CPU , RAM 仍是空的。 诊断缓冲区对这个"无法加载"的块会提示一些信息。

27:当把 CPU315-2DP 作为从站,把 CPU315-2DP 作为主站时的诊断地址
    在组态一个 CPU315-2DP 站时,你使用 S7 工具 “H/W CONFIG” 来分配诊断地址。如果发生一个故障,这些诊断地址被加入诊断 OB 的变量 “OB82_MDL_ADDR” 里。 你可在 OB82 里分析此变量,确定有故障的站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下面是如何分配诊断地址的例子:

 1 步: 通过 CPU315-2DP 组态从站并赋予一个诊断地址,比如 422

 2 步: 通过 CPU315-2DP 组态主站

 3 步: 把组态好的从站链接到主站并赋予一个诊断地址,比如 1022

28:需要为S7-300 CPUDP从站接口作何种设置,才可以使用它来进行路由选择?

如果使用CPU作为I-Slave,并且该CPU也起S7 路由器的作用,那么请注意如下事项:

用于路由选择的从站的DP接口必须设置为活动状态。这可以在HW Config中完成:在DP接口的属性对话框中,选项" Commissioning/Test operation""Programming, status/modify..."必须激活。关于这些设置的注意事项可以在下表中获得。

对于S7 路由连接,有 4 种可用的连接资源-与其它任何连接资源无关。没有使用PG/OP的连接资源或S7基本通信。

如果必须通过DP接口来建立一个与位于其机架上的通信伙伴连接时(如在 CP 343-1 ),也要使用一个路由连接。而对于通过MPI接口与一个位于其机架上的通信伙伴的连接,则不使用路由连接资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直接到达伙伴。注意事项:这不适用于CPU 318

29:为什么当使用S7-300 CPU的内部运行时间表时,没有任何返回值?

当对CPU 312IFM316-2DP参数化系统功能块 SFC2, SFC3  SFC4 时,为一个运行时间表规定了一个大于 "B#16#0"的标识符,那么将出错并且所需的功能也无法用。 此种情况下,将在块的" RETVAL"输出处输出标识符 "8080h"
说明:对于这些 CPU,只有一个计时器可用。因此你应该只用标识符 "B#16#0" 在一个周期块(OB1, OB35)里一定不能调用系统功能 SFC2 "SET_RTM",而是应该在重启动OB(OB100)调用它。你也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器来启动该块。不然的话,该块将老是复位运行计时表,永远完成不了计数。

:变量是如何储存在临时局部数据中的?
    L
堆栈永远以地址0”开始。  L 堆栈中,会为每个数据块保留相同个数的字节,作为存放每个块所拥有的静态或局部数据。
当某个块终止时,那么它的空间随之也被重新释放出来。 指针总是指向当前打开块的第一个字节。

41:进行I/O的直接访问时,必须注意什么?
   需要注意在一个S7-300组态中,如果进行跨越模块的I/O直接读访问(用该命令一次读取几个字节),那么就会读到不正确的值。 可以通过hardware中查看具体的地址。

  42SM321模块是否需要连接到 DC 24V 上?
   不需要,如果是 MLFB 6ES7 321-1BH02-0AA0 SM 321 模块,就不再需要连接 DC 24V 了。见图:

  43:在 STEP 7 硬件组态中如何规划模拟模块 SM374?在硬件目录中如何找到此模块?
   模拟模块SM374可用于三种模式中:作为 16 通道数字输入模块,作为 16 通道数字输出模块,作为带 8 个输入和 8 个输出的混合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现在把SM374按照您需要模拟的模块来组态,就是说;
   如果把 SM 374 用作为一个 16 通道输入模块,则组态一个 16 通道输入模块 - 推荐使用:SM 321: 6ES7321-1BH01-0AA0
   如果把 SM 374 用作为一个 16 通道输出模块,则组态一个 16 通道输出模块 - 推荐使用: SM 322: 6ES7322-1BH01-0AA0
   如果把 SM 374 用作为一个混合输入/输出模块,则组态一个混合输入/输出模块( 8 个输入,8 个输出) - 推荐使用:SM 323: 6ES7323-1BH01-0AA0

  44:当测量电流时,出现传感器短路的情况,模块6ES7 331-1KF0.-0AB0的模拟量输入I+是否会被破坏?
   当测量电流时,出现传感器短路的情况,模块6ES7 331-1KF0.-0AB0的模拟输入 I+不会被破坏。该模块具有内置的过流保护功能。> 模块中每个50欧姆的电阻器前面具有一个PTC元件,用于防止模块的输入通道被破坏。
   请注意,输入电压允许的长期最大值为12V,短暂(最多1)值为30V

  45:如果切断CPU,则 2 线制测量变送器是否继续供电?
   如果变送器模块插入位置“D”,且模块在引脚 1 和引脚 20 上由外部电压供电,则 2 线测量变送器继续供电。即使切断CPU,其供电电流仍维持不变。

  46:用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测量温度(华氏)时,可以使用模块说明文档中列出的绝对误差极限吗?
   不可以直接使用指定的误差极限。基本误差和操作误差都以绝对温度和摄氏温度说明。必须乘以系数1.8将其转换为华氏温度单位。
  例:S7-300 AI 8 x RTD:指定的温度输入操作误差是+/-1.0摄氏度。当以华氏温度测量时,可接受的最大误差是+/-1.8华氏度。

  47:为什么用商用数字万用表在模拟输入块上不能读出用于读取阻抗的恒定电流?
   几乎所有的S5/S7 模拟输入设备仍然以复杂的方式工作,即,所有的通道都依次插到仅有的一个AD转换器上。该原理也适用于读取阻抗所必需的恒定电流。因此,要读的流过电阻的电流仅用于短期读数。对于有一个选定接口抑制"50Hz" 8 个参数化通道的SM331-7KF02-0AB0 ,这意味着电流将会约每180ms流过一次,每次有20ms可读取阻抗。

  48:为什么S7-300 模拟输出组的电压输出超出容差?端子S+S-作何用途?
   下列描述适用于所有模拟输出模块SM 332
   当使用模拟输出模块 SM 332 时,必须注意返回输入S+S-的分配。它们起补偿性能阻抗的目的。当用独立的带有S+ S-的电线连接执行器的两个触点时,模拟输出会调节输出电压,以便使动作机构上实际存在的电压为所期望的电压。
   如果想要获得补偿,那么执行器必须用 4 根电线连接。这意味着对于第一个通道,需要:
   输出电压通过针脚 3 和针脚 6 连接到执行器。
   分配执行器的针脚 4 和针脚 5
   如果不想获得补偿,只需在前面的开关上简单的跨接针脚3-4和针脚5-6
   注意事项:因为打开的传感器端子 (S+ S-),输出电压被调节到最大值 140 mV (用于 10V)g 对于此分配,无法保持0.5 %的电压输出使用误差限制。

  49:如何连接一个电位计到6ES7 331-1KF0-0AB0?
  电位计的采样端和首端连接到 M+,末端连接 M-,并且 S- M-连接到一起。
  注意: 最大的可带电阻是6K,如果电位计支持直接输出一个可变的电压,那么电位计的首端应该连接V+,M端连接M-。

  50:如何把一个PT100温度传感器连接到模拟输入模块SM331
   PT100热电阻随温度的不同其电阻值随之变化。如果有一恒定电流流经该热电阻,该热电阻上电压的下降随温度而变化。恒定电流加在接点Ic+ Ic-上。模拟模块SM331M+M-电测定电流的变化。通过测定电压就可以确定出温度。
  PT100 到模拟输入组有三类连接:4 线连接可得到最精确的测定值。
  ***注意:
   13 线连接用的公式仅表明了模拟输入模块 SM331 MLFB 号为6ES7 331-7Kxxx-0AB0b " 的实际测定过程。
   2)在 S7-300 系列中,存在一些通过多次测定的模拟输入端。它们规定出公共返回线的线电阻并作数学补偿。所获精确度几乎与 4 线连接可比美。这样模块的一个例子就是SM331(MLFB6ES7 331-7PF00-0AB0)
   3)所给出的公式仍然适用于主要的物理关系,但并不包含确定 PT100 电阻的有效测定过程。

  51:可以将 HART 测量转换器连接到 SIMATIC S7-300 系列常规的模拟输入模块吗?
   如果不需要 HART 测量转换器的其它 HART 特性,还可以使用其它 S7-300 模拟输入模块。例如,可以使用模块 6ES7 331-7KF0x-0AB0 或一个带隔离的 4 通道模块( 6ES7 331-7RD00-0AB0)。为此,将积分时间要设置为 16.66ms20ms 100ms。对于连接到手持式设备,或与手持式设备通信,电路中必须串接一个 250-Ohm 的电阻。
   注意事项:如果要通过控制器(比如说,SIMATIC PDM)来编程 HART 测量转换器,必须使用一个相应的 HART 模块(例如,6ES7 331-7TB00-0AB0 6ES7 332-5TB00-0AB0)

61:为什么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要检查一下,首先在软件组态中要选择编码器类型(24V),再检查一下,FM350-1侧面的跳线开关,因为缺省的开关设置为5V编码器,一般用户没有设置,开机后,SF灯就会常亮。另外,还可以看看在线硬件诊断,可以看看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否模板坏了。

  62 FM3501的锁存功能是否能产生过程中断?
   FM3501的锁存功能是不能产生过程中断,但是可以产生过零中断。
   FM3501的装载值必须为零,随者锁存功能的执行(DI的上升沿开始),当前的计数值被储存到另一地址然后置为初始值零,产生过零中断,OB40中可以读出中断并相应的锁存值。 锁存值也可以从FM3501的硬件组态地址的前4个字节中读出。

  63 FM350-1,怎样触发一个比较器输出?
   FM350-1中自带的输出点具有快速性、实时性,不必要经过CPU的映像区处理。输出点一般对应于比较器,首先在硬件组态中定义比较器输出类型,:输出值为1或为脉冲输出,然后在程序中设置比较值。在FM350-1,地址在通讯DB(UDT生成)块中为18(比较值1)22(比较值2),类型为DINT,然后激活输出点28.0(DQ0)28.1(DQ1),这样比较器就可以工作了。

  64:在FM350-2,工作号的作用是什么?
   工作号是S7300CPUFM进行通讯的任务号,每次的交换数据只是部分数据交换,而非全部数据,这样可以减少FM的工作负载,工作号又分写工作号和读工作号,例如在FM3502中指定DB1为通讯数据块,如果把写工作号12写入到DB1.DBB0,200写入到DB1.DBD52,再调用FC3写功能,这样第一个计数器的初始值为200,这里工作号10的任务号是写第一个计数器的初始值,DB1.DBB0为写工作号存入地址,DB1.DBD52为第一个计数器装载地址区,同样读工作号100为读前4,101为读后4路计数器,读工作号存入地址为DB1.DBB2 但写任务不能循环写,只能分时写入。

  65:如果对于4-20 mA模拟量输入模块来说,小于4 mA后转换的数字量是多少?
   如果小于4ma,那么将会是输出负值,例如 -1对应的是3.9995mA,1.185 mA 时,这个数值是-4864 (10进制)但是如果小于1.185mA,如果禁止断线检测,这个值是800016进制)如果有断线检测,会变成7FFF16进制)。

  66:怎样对模拟量进行标准化和非标准化?
   可以使用以下功能块:
   1.在块FC164中,xy都是整数。
   2. FC165x是整数,y是实数。
   3. FC166x是实数,y是整数。
   4. FC167xy都是实数。

  67S7系列PLC之间最经济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MPI通讯是S7系列PLC之间一种最经济、数据量最小的一种通讯,需要做连接配置的站通过GD通讯,GD通讯适合于S7300之间,S7300S7400MPI之间一些固定数据的通讯。不用作连接的MPI通讯适用于S7-300之间、S7-300400之间、S7-300/400S7200 系列PLC之间的通讯,建议在OB35(循环中断100ms)中调用发送块,OB1(主循环组织块)调用接收块。

  68:整个系统掉电后,为什么CPU在电源恢复后仍保持在停止状态?
   整个系统由一个DP主站S7-300/400以及从站组成。而从站通过一个主开关被切断了电源。由于内部的CPU电压缓冲器,CPU 仍继续运行大约50ms100ms。此阶段里 CPU 识别出所连接的从站的故障。如果没有编程OB86OB122的话,CPU 就会因为这些有故障的从站而继续保留在停止状态。

  69:在点到点通信中,协议 3964(R)RK 512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协议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息报头和响应消息的不同。使用RK 512,提供有最高的数据完整性,程序 3964(R) 当传送信息数据时,程序 3964(R)将控制字符(安全层)添加到信息数据上。这些控制字符激活通信伙伴,检查数据是否全部接收,是否无错误。

  70:当一个DP从站出故障,如何在输入的过程映像被清成0”以前保存它们?
   当一个DP从站出故障时,OB86(通过S7-300/400)被调用。可用下列方法保存输入的过程映像:
   1. 把从站的所有输入循环地复制到一个独立的区里。
   2.如果从站出问题,则 OB86 被启动。在此 OB 里你可设一个标志位来可防止进一步的循环复制操作。
   3. 当从站返回总线后,你把 OB86 里的标志位复位。

71:加密的300PLC MMC处理方法
   如果您忘记了您在S7-300CPU Protection属性中所设定的密码,那么您只能够采用siemens的编程器PG6ES7798-0BA00-0XA0)上的读卡槽或采用带USB接口的读卡器(USB delete?S7 Memory Card?prommer 6ES7792-0AA00-0XA0),选择SIMATIC Manager界面下的菜单 File 选项删除MMC卡上原有的内容,这样MMC就可以作为一个未加密的空卡使用了,但无法对MMC卡进行jie密,读取MMC卡中的程序或数据。

  72 314C为例计数时如何清计数器值?
   有两种方法:
   1:在参数设置中“Gate function”“Cancel count”软件门为0,在为1时,值将清零,
   2:利用写“Job”的方式,写计数值的任务号为1

  73CP342-5能否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
   CP342-5支持PROFIBUS DP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同样CP343-5只支持PROFIBUS FMS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DP协议通讯,而CP342-5CP343-5都支持PROFIBUS FDL的链接方式;

  74:为什么CP342-5 FO无法建立通讯?如何配置?
   CP342-5 FO不支持3MB6MB的通讯速率,如果您购买的是5.1版本的CP342-5,而STEP7中没有V5.1版的CP342-5,则可以插入一个V5.0版的CP342-5模块,功能不受影响。CP342-5S7-300系统中的安装位置与普通的S7-300 I/O模块一样,可以插在4118个槽位中的任何一个。

  75CP342-53中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
   No DP方式下:可以用CP342-5通讯口进行S7编程或进行PROFIBUSFDL连接,连接人机界面;
   DP Master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PROFIBUS主站之外,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DP delay time参数一般不需设定,除非您采用FDL连接时,要与DPIO点刷新时间相一致,才根据PROFIBUS网络性能进行调整;
   DP Slave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从站之外,如果选择了The module is an active node on the PROFIBUS subnet选择框,那么CP 342-5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否则CP342-5只能作为从站使用;

  76CP342-5 最多能完成多少数据交换?
   一套S7-300系统中最多可以同时使用4CP342-5模块,每块CP342-5能够支持16S7 Connection16S5-Compatible Connection。当CP342-5处在No DP模式下工作时,最多同时支持32个通讯链接,而处在DP SlaveDP Master模式下时,最多同时支持28个通讯链接。CP342-5 作为PROFIBUS DP主站时,最多链接 124个从站,和每个从站最多可以交换244个输入字节(Input)和244个输出字节(Output),与所有从站总共最多交换2160个输入字节和2160个输出字节。CP342-5 作为从站时,与主站最多能够交换240个输入字节和240个输出字节。CP342-5 可以最多连接16个操作面板(OP)以及最多创建16S7 Connnection

  77:如何实现在从站断电、通讯失败或从站通讯口损坏等现象出现时,主站能够不停机?
   需要在您的STEP7项目中插入相应组织块。插入这些组织块时,不需要编程内容,当从站断电、通讯失败等现象出现时,主站只报总线故障,但不停机。这样,无论从站先上电,还是主站先上电,系统都能正常运行:
  在S7-300中加入OB82OB86OB122 S7-400中加入OB82OB87OB122

 78CP342-5连接上位机软件或操作面板时应该选择什么工作模式?
   如果您只是用CP342-5连接上位机软件或操作面板(OP),这时通讯采用的是S7协议,那么建议您选择No DP模式,并且不需要调用FC1DP_SEND)和FC2(DP_RECV)功能块,它们只是在PROFIBUS DP通讯时才使用;

  79:为什么系统上电后,即使CP342-5开关已经拨至Run,但始终处于STOP状态?
   应当检查STEP7程序和组态是否正确(删除程序,只下载硬件组态)、检查CP342-5连接的24V电源线是否正常、M端是否与CPUM端短接、通讯电缆连接是否正确(确认通讯电缆未内部短路),CPfirmware是否正确。如果您确认可以排除以上原因,那么可能您的CP342-5已经损坏,请更换;

  80:如何用CP342-5组态PROFIBUS从站?
   1.STEP7中生成一个新的项目,并插入一个S7-300站。
   2.在硬件组态窗口中选择一个S7300的导轨以及相应的CPU
   3.硬件组态窗口中,在路径 "SIMATIC 300 > CP 300 > PROFIBUS > CP342-5" 选中于您订货号和版本号对应的CP342-5,插入到S7300站对应的槽位中,注意如果您购买的是Version5.1,而组态中只能够找到Version5.0,您可以选用Version5.1替代Version5.0.
   4.在插入CP342-5的过程中,会弹出一个PROFIBUS属性窗口,请点击”New…”按钮,创建一个PROFIBUS网络PROFIBUS(1) ,并设定CP342-5作为从站的站地址为3
   5.双击CP342-5,打开CP342-5的属性窗口,在"Operating Mode" 标签页下选择"DP Slave" 选项,此时会弹出一个警示窗口,告知您如果要用CP342-5实现CPU PROFIBUS从站的通讯,必须调用FC1(DP_SEND)FC2DP_RECV)功能块,实现CPUCP342-5之间的数据交换,而CP342-5PROFIBUS的数据交换是自动完成的,不用编程。FC3FC4用于诊断和通讯功能的控制,一般不用调用。
   6.点击OK ,存盘编译。.

 81:如何用CP342-5组态PROFIBUS主站?
   1.STEP7SIMATIC Manager窗口中在插入一个S7300站;
   2.重复以上组态从站步骤的2-4步,注意插入CP342-5时,不能点击”new…”按钮,而直接用鼠标选中以上创建的PROFIBUS(1)网络,点击OK
  在"Operating Mode"标签页中选择"DP Master"选项;

  82:采用CP342-5DP通讯口与采用CPU集成的DP通讯口进行通讯有什么不同,这两种通讯口功能有什么不同?
   可以通过CPU集成的DP通讯口或CP443-5模板的DP通讯口,调用Load/Transfer指令(语句表编程,如图2)、Mov指令(梯形图编程)或系统功能块SFC14/15访问从站上的I/O数据;
   如果您使用342-5模块的DP通讯口进行通讯,那么您就不能使用Load/Transfer指令(语句表编程)、Mov指令(梯形图编程)直接访问PROFIBUS从站的I/O数据。采用CP342进行PROFIBUS通讯包括两个步骤:
   1.CPU将数据传输到CP通讯卡的数据寄存器当中;
   2.数据从CP342-5的数据寄存器当中写到PROFIBUS从站的Output数据区(反过来就是CPU读取从站Input数据的过程);CP342-5与从站的Input/Output数据区的通讯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但是您还必须自己手动的调用功能块FC1”SEND”)和FC2 ”RECV”),完成CP342-5CPU之间的数据交换。

  83:功能块DP_SENDDP_RECV"的返回值代表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DP_SEND"功能块包括有"DONE""ERROR" "STATUS"三个参数,用来指示数据传输的状态和成功与否。"DP_RECV"功能块包括有"NDR", "ERROR", "STATUS" "DPSTATUS"四个参数,用来指示数据传输的状态和成功与否。您可以定义相应的数据地址区,存放这些返回值,分析返回的值的意思,当ErrorFalseSTATUS0DONE=TrueNDRTrue时,说明CPUCP342-5之间的数据交换成功进行。

  84 DP从站,CP模板以及CPU之间的数据通讯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使用CP342-5模块,无论调用"DP_SEND" 功能块还是"DP_RECV" 功能块,您都不能直接读写某个PROFIBUS从站的I/O数据。CP342-5模块有一个内部的InputOutput存储区 ,用来存放所有PROFIBUS从站的的I/O数据,较新版本的CP342-5模板内部存储器的InputOutput区分别为2160个字节,Output区的数据循环写到从站的输出通道上,循环读出从站输入通道的数值存放在Input区,整个过程是CP342-5PROFIBUS从站之间自动协调完成的,您不需编写程序。您可以在PLC的用户程序中调用"DP_SEND""DP_RECV"功能块,读写CP342-5这个内部的存储器。

  85:通过CP342-5,如何实现对PROFIBUS网络和站点的诊断功能?
   用功能块"DP_DIAG" (FC 3) 可以在程序中对cp模块进行诊断和分析,可以通过job类型如DP 诊断列表,诊断单个dp状态,读取dp从站数据,读取cpcpu的操作模式,读取从站状态等等

  86:为什么当CP342-5模块作为PROFIBUS DP主站,而ET200(如IM151-1IM153-2)作为从站时,CP342-5上的SF等不停闪烁?
   S7-300系统中的CP342-5作为DP主站,下挂IM153-2 模块时,IM153-2只能作为DP主站,而不是S7从站运行。 可以采取通过GSD文件将ET200从站组态进你的系统。随后IM153模块可作为 DP 标准从站运行。为此,您必须将GSD文件安装到硬件目录中(通过菜单序列Tools > "Install new GSD file")。在更新了硬件目录后您会在"PROFIBUS-DP >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中发现DP从站。

  8711.2. STEP7中打开一些对象时出错是什么原因?
   有的时候您在打开某些项目中的对象时,STEP7会弹出报错窗口,错误信息为 ’*.dll’文件无法被装载,代码是257:5
   可以看出,上面的错误信息是一个或多个对象不能被显示,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您没有安装与要打开对象相关的软件包。

  88:如果想通过上位或触摸屏对PLCS5TIME类型的参数进行设定,有什么方法?

   1、从上位机写整型数INT或实数REAL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的数据存储区后,利用ITDInteger to Double Integer)或RNDReal to Double Integer with Rounding Off)将该值转换为双整形,然后将该值写到类型为TIME的变量里,在程序中调用FC40,将TIME转换成S5TIME即可。

   2、从上位机写WORD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某时基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的数据存储区后,用Word Logic下的WOR_W指令将该值与其时基相或,再利用MOVE指令将得到的数值写入S5TIME类型的变量中。

   3、如果使用WinCC作为上位软件,或上位软件支持32位带符号浮点数,可以从上位写32位带符号浮点数到PLC中定义为TIME的变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FC40,将TIME转换成S5TIME即可。

  89STEP 7中相关时间处理和转换的功能块有哪些?
   SFC 0 "SET_CLK" 设置CPU时钟
   SFC 1 "READ_CLK" 读出CPU时钟
   FC 3 "D_TOD_DT" DATE_AND_TIME 中取出DATE
   FC 6 "DT_DATE" DATE_AND_TIME 中取出the day of the week,即星期几
   FC 7 "DT_DAY" DATE_AND_TIME 中取出时间
   FC 8 "DT_TOD"
   FC33用于S5TIMETIME的转换
   FC40用于TIMES5TIME的转换

  90:如何实现带电拔出或插入模板,即热插拔功能?
   硬件要求:
  使用普通的S7-300导轨和U型总线连接器是不能实现热插拔功能的,您必须购买有源总线底板,才能实现该功能。另外,您在配置时,必须使用MLFB 6ES7 153-1AA02-0XB0版本以上的接口模块,因为它支持DP协议的DPV1版本,而MLFB IM153-1AA00-0XB0模块是不支持该功能的。目前您能够购买到的IM153接口模块都支持热插拔,只有2-3年以前的IM153接口模块不支持热插拔。
   软件要求:您必须在STEP7 5.1版本以上进行配置;
   如果您采用S7-400 CPUS7-400 CP作为DP主站,那么您可以直接在IM153的属性窗口的"Operating Parameters"标签页里配置热插拔功能。
   1:在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的PROFIBUS DP目录中选择相应IM153模块,可以看出该模块支持“module exchange in opration”(热插拔);
   2:将IM153模块拖到PROFIBUS总线上;
   3:选择I/O模块,插入到ET200M站的各个槽位中;
   4:双击ET200M站,打开属性窗口,选中“Replace modules during operation“(热插拔)选项;
   5:属性窗口中提供了ET200M站热插拔功能所需的有源总线导轨的订货号;
   6:属性窗口中提供了该型号IM153,插入的I/O模块对应使用的有源总线底板的订货号;
   除了以上的硬件组态之外,还要向S7-400中下载OB82OB83OB84OB85OB86OB87OB121OB122等组织块。当ET200M从站上进行模块的热插拔时,中断组织块OB83 OB85OB122被调用。

   如果您采用S7-300 CPU CP 342-5作为DP主站,那么您只能够通过安装GSD文件的方式将IM153模块组态成DP从站,并双击IM153,打开它的属性窗口,进行设置。否则您在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直接将PROFIBUS DP目录ET200M文件夹下IM153模块挂在PROFIBUS总线上。

91: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加密保护?

您能够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

如果您双击鼠标打开经过加密的程序块时,您只能看到该程序块的接口数据(即IN, OUT  IN/OUT  等类型的参数)和注释信息,而程序块中的代码及代码的注释,临时/静态变量是不能被看到的。同时您也无法对加密保护的程序块做出任何改动。

如何实现程序块保护:
.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Generate source 生成);
.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
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KNOW_HOW_PROTECT”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jie密?

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
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
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现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已经取消。

注意如果没有 STL source 源文件,您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93:如何判断电源出错,如:电池故障?

如果电源(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
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PU仍保持运行。

:如何诊断模拟量模板?
    CPU
可以中断用户程序的执行处理诊断报警块OB 82

在用户程序中你可以调用OB 82 中的SFC 51 SFC 59 以从模板中获得更为详细
的诊断信息。

诊断信息在OB 82 退出之前都是一致的当OB 82 退出时将对模板作出诊断中断响
应。

:对于小功率输入的触发器,如何避免线路损坏?

将触发器连接到SM322-8BF,如果它的1信号功率输入低于10mA(例如1mA),则可能会报告线路损坏  不建议禁用“Wire breakage”诊断,因为这将禁用所有的诊断,并且当SM322-8BF在一定电流范围(0.510mA)内工作时,可能无法安全地开关。
补救措施:接一个与触发器平行的电阻,这样至少有10mA(24V ca. 2.4 kOhm)的电流。该电阻应该直接安放在触发器上,从而可以方便检测线路损坏。

:如何为S7 318-2 CPU进行操作系统更新?
创建一个操作系统更新卡所必需的条件:
    1.    S7
存储卡的类型:2 MB的闪存,订货号6ES7 953-8LM00-0AA06ES7 951-1KL00-0AA0
    2.    STEP 7 V3.1
或更新版本
    3.
具有外部PROM编程器的PC或者编程设备(PG),用于编程存储卡
使用STEP7创建操作系统更新卡的步骤:
    1.
下载所需的CPU文件;
    2.
双击文件名将文件解压缩;
    3.
Simatic Manager中执行“File/S7 Memory Card/Delete”,删除微存储卡内容;
    4.
Simatic Manager中选择“PLC/Update CPU Operating System”对操作系统进行编程。选择目标目录并打开”CPU_HD.UPD文件,开始编程过程;
    5.
当标准鼠标指针重新出现时,即完成对操作系统更新卡的编程。
执行操作系统更新:
    1.
切断CPU所处机架的电源(PS)
    2.
CPU中插入准备好的操作系统更新卡;
    3.
接通CPU所处机架的电源(PS)
    4.
操作系统从微存储卡传送到内部CPU闪存EPROM。此时,将点亮CPU的所有LED(INTFEXTFFRCE< span lang="EN-GB">CRSTRUN< span lang="EN-GB">STOP);
    5.
大约2分钟后完成操作系统更新,此时STOP LED将慢速闪动=>请求系统存储器复位;
    6.
切断电源,插入操作所需的微存储卡;
    7.
接通电源,CPU执行一次自动存储器复位,之后立即进入准备就绪状态。.

注意:为执行更新,必 须从模块中拆除电池.

:模拟量模板的信号转换时间如何计算?

转换时间由基本转换时间和模板的以下其它处理时间组成
)电阻测试    2)断线监控

基本转换时间直接取决于模板量输入模板的转换方法积分方法瞬时值转换

对于积分转换方法积分时间将直接影响转换时间积分时间取决于你使用STEP 7 所设置的干扰频率抑制。

:是否可能在两个DP从站之间运行一个DP网络?

不能。不可能建立从站-从站通信。总是需要一个主站来操作DP网络。智能从站可以访问其它从站的初始值(直接数据通信),但是总是需要DP主站来控制DP网络。 智能从站也可以不使用DP网络而独自工作(单机工作),但是它们不能作为DP主站来提供服务。仅可以与模块接口共同工作。

:对于有些模拟量输入模板你可以使用STEP 7 设定模拟值的平滑指数,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使用平滑指数:模拟值的平滑指数可以保证进一步处理的稳定模拟信号;这对于模拟值与被测值之间的缓慢变化相适应非常重要,例如温度测量时。

平滑原理:被测值可以通过数字滤波进行平滑平滑可以通过模板根据转换数字化模拟值的规定数量计算平均值来实现;用户可以在最多四个等级赋值平滑参数无低平均高这四个等级决定了用于平均计算的模拟信号数量;所选平滑等级越高所平滑的模拟值将越稳定时间越长直到在一个阶跃响应后适用所平滑的模拟信号。

100:模拟信号电缆应该单端接地还是2端接地?

为了减少电子干扰对于模拟信号应使用双绞屏蔽电缆模拟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该两
端接地。

但是如果电缆两端存在电位差将会在屏蔽层中产生等电线连接电流造成对模拟信号的干
扰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让电缆的屏蔽层一点接地。

:模拟量信号为:7FFFH,是什么原因?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板都可提供被测值7FFFH 与发现故障时的参数赋值无关,该被测值
可以是上溢故障或通道无使能

:防止静电放电危险一般有哪些措施?

保证良好的接地:在处置对静电敏感的设备时应确保人体工作表面和包装有良好的接地这样可以避免充上静电。

避免直接接触:只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接触对静电敏感的设备例如在维修时手持模板但不要接触元件的针脚或印刷板的导体用这种方法使放电能量不会影响对静电敏感的设备

如果必须在模板上进行测量在开始测量之前必须先接触接地的金属部分使人体放电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接地的测量设备。

103:应用软件冗余当一个长度错误出现导致CPU处于STOP模式应该作些什么?
   当在OB100中设置软件冗余功能块FC100,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参数IEC_NO 的背景数据块必须至少有两个字的长度,同样应用于冗余用户程序的参数 DB_NO的数据块也必须时这样。

  104:在S7程序中,有许多FCFB, 我怎样对其中的一些块进行保护, 而其它的块可以是开放的呢?
   1) Step7, 可以先任意打开一块如OB1, "file"中选择"Generate Source"或快捷方式"Ctrl+T",弹出一个画面,填写"object name""tt",然后按OK确认,就会再弹出另一个画面,左边是你的程序中所有的块,如果你需要保护哪些块, 就把这些块移到右边,FB1FB2等等, 然后退出所有的程序块,再进入SIMATIC Manager中。
   2) S7 Program Sources找到文件tt,双击tt打开,在第四行中加入"Know_How_Protect", 然后编译, 无错后存盘。这样FB1FB2就被保护住,如想去掉保护,tt中去掉"Know_How_Protect"编译存盘即可。
   注意: 千万不要丢失或删除源文件(tt), 否则程序被保护, 用户可以另存到其它目录中,Export Source到硬盘中,再删除源文件,这样别人只能看到未保护的块。

  105SFB41,SFB42,SFB43FB41,FB42,FB43的区别?
   SFB41(CONT_C),SFB42(CONT_S),SFB43(PULSEGEN)块和FB41(CONT_C),FB42(CONT_S),FB43(PULSEGEN)的区别: SFB41,42,43FB41,42,43的参数设置是一样的。SFB41,42,43只能用于CPU314IFM;FB41,42,43可用于CPU313以上的CPU(CPU314IFM),因为SFB41,42,43集成于CPU314IFM,而在普通CPU中没有这些块。

  106:如何在多例兼容功能块中找到变量地址?
   在多例兼容功能块中,为块参数和静态本地数据加载与地址寄存器AR2有关的绝对地址。如果要在情景数据块中找到变量的绝对地址,则必须把域内指针(只是AR2的地址)加载到变量地址。
  样例:
  TAR2 //将地址寄存器加载到累加器AC1(偏移量)
  UD DW#16#00FF_FFFF // 关闭区域ID
  L P##variable //加载变量地址
  +D // 增加偏移量和变量地址
  LAR1 // 保存地址寄存器AR1中的结果
  这样可在AR1中获得绝对地址以进行进一步处理。
   当功能块作为本地实例调用时,总要使用该方法。比如,在一个功能块中创建可做为类型“FB”的静态变量的功能块。这样所调用的情景数据块的数据偏移量就存储到情景数据块中。单个实例的偏移量在AR2中。如果不调用作为本地实例的功能块,则可以结束计算。值0’就在地址寄存器中。
  注意事项:如果改变程序中的地址寄存器AR2,那么也改变了变量的偏移量地址。因此就不能保证再对变量进行正确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预先保存AR2,并 在对程序动作完之后将其 复位为初始状态。
  样例:
  TAR2 // 在累加器中加载偏移量地址
  T #save // 比如,静态本地数据域 0中的变量
  L DID 0 // 地址绝对是由DI加载的beds<Y
  L AR2 // 核对

  107:怎样才能访问上一函数的本地数据?
   如要访问以前的本地数据(“Ve > L”数据),可以传送一自创建ANY指针或绝对地址到被调用的FC。如果传送的是自创建ANY指针,区域指针会指向其本地数据,而这是无意义的。> 因此“V”区域码必须置于ANY指针中。此码必须准确传送。当指定绝对地址时可由编译器完成此工作。
  常规程序结构:
  以ANY指针或绝对(地址)方式传送:
  LAR1 P##target //本地定义的ANY变量初始地址
  L W#16#87 //“V”区域载入码
  T LB【AR1,P#6.0】 //传送到ANY变量
  CALL FCxy
  source1: = #target //传送自创建的ANY指针
  source2: = P#L 0.0 BYTE 8 //传送完全L数据区

  绝对寻址与通过ANY指针寻址的区别:
  下图显示了绝对寻址与通过自创建ANY指针寻址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87”码不传送,因此ANY指针指向其本地区域。

  108:怎样在DB内进行间接寻址?

  请参照:
  DB内进行间接寻址例子

  109:下面是一个在STEP7软件中实现简单指针寻址的例子程序,您可以参考它的结构实现您的指针寻址功能?

  siemens指针寻址例子_cpu315

  110:绝对地址和符号寻址的定义和区别是什么?
   STEP 7程序中要用到I/O信号、位寄存器、计数器、定时器、数据块及功能块。在程序中可以采用直接地址,或者更便于读程序的符号寻址,例如Motor_A_On 或采用你的公司或行业常用的代码。这样在你的用户程序中就可以通过符号来寻址。
  绝对地址:绝对地址由地址标识符和存储器的位置组成,例如 Q1.0I1.1 M2.0 FB21等。
  符号地址 :如果为绝对地址指定一个符号名,程序会更便于阅读和查错。
  STEP 7 可以自动将符号名翻译成所需的绝对地址。如果要用符号名存取ARRAYSTRUCT、数据块、局部数据、逻辑块、以及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必须首先为绝对地址指定一个符号名。

  例如,可以为Q0.0 指定一个符号名MOTOR_ON,然后在程序中将MOTOR_ON作为一个地址使用。使用符号地址更容易将您的过程控制项目中的元件与程序中的元件相对应。
  注意:在符号名中不允许使用两个连续的下划线,例如MOTOR__ON
  编程支持 LADFBDSTL中地址、参数、块名可用绝对地址或符号表示。
  用菜单命令View > Display > Symbolic Representation,可以切换绝对地址和符号地址
  为了使用符号地址编程更加容易,可以同时显示绝对地址和符号名。使用菜单命令 View > Display > Symbol Information来激活。这就意味着STL语句的注释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不能在该界面下进行修改,只能在符号表(symbol table)或变量声明表(variable declaration table)中进行修改。

:如何把一个DATE_AND_TIME变量转换为STRING变量?
   为了以日期/时间字符串(STRING)形式显示DATE_AND_TIME变量,必须DATE_AND_TIME 变量的专用字节转换为相应的CHAR字符。
   读取DATE_AND_TIME 变量的专用字节并从这两位数所在ASCII码中创建专用位。将确定了的CHAR字符存储在字符串的期望位置。
  示例:
  L 字节年
  SLD 12
  SRW 4
  SRD 8
  L W#16#3030
  + I
  T 数字字符年
  也可以用相反顺序将一个STRING格式的日期/时间字符串转换为一个DATE_AND_TIME变量。

关于300系列的问题解答就整理到这里,如果有您无法解决的问题,欢迎贴出来,我会陆续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