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DC24V中间小继电器MY4N-J,LY2N-J,LY4N-J的线圈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2-02-28):
请教OMRON的DC24V中间小继电器MY4N-J,LY2N-J,LY4N-J它们工作时的线圈电流是多少?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直流电阻,24除这个电阻值就是它的电流。

网友B:
也可以直接测量!

楼主:
十分感谢1、2楼两位仁兄,问题解决了,在此表示崇敬!!!

网友C:
MY4N-J DC24V线圈的直流电阻约为650欧左右,供参考

网友D(2012-03-30):
MY2NJ 25毫安电流。

网友E:
LY2N-J    40mA    接Agilent电源试的。

网友F(2013-07-03):
中继线圈上都会有技术规格,很详细的

网友G(2018-04-17):
     几十毫安。

网友H:
几十个毫安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