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利用PROFIBUS-DP的现场通信

楼主(2012-02-28):
    最近,由于项目参与的需要,系统的学习了西门子的相关通信实验,在此,给出一个自己做过最为经典的实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实验内容:

利用PROFIBUS-DP的现场通信

二、实验装置

PROFIBUS-DP的系统结构分为主站和从站,实验装置如图1所示。主站负责总线上的数据传输,可以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发送信息,条件是它拥有令牌从而进入总线访问;从站是简单 I/O设备,如执行器、传感器、变频器等,它们不接受令牌,即它们只能确认收到信息或在主站的请求下发送信息。

1 PROFIBUS-DP的实验装置图

三、实验过程

1.        PROFIBUS-DP组网选型

组建一个PROFIBUS-DP网络首先要进行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选型,硬件设备主要包括主站和从站设备的选型,软件选择STEP 7

作为DP主站可以选择安装:

?     集成有DP主站接口的S7-CPU  (例如 CPU 413-2)

?     接口的子模块,被分配给M7-CPU/M7-FM

?     CPCPU相连 (例如 CP 443-5)

作为DP 从站可以选择安装:

?     带有集成的数字/模拟输入和输出的模块 (紧凑DP从站,如 ET200B);

?     分配了S5 S7模块的接口模块 (模块化的DP 从站,如ET200M);

?     支持智能从站功能的S7-200/300 (如 CPU 215-DP, CPU 315-2)。

2.        PROFIBUS-DP主站的组态

当主站选型确定后,即要开始组态DP主站系统,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硬件目录中选择一个DP主站;

2)      使用拖拉方式把模块拖到机架允许的槽内,对话框属性- PROFIBUS节点将被打开。在对话框中你可以建立下列属性:

·建立一个新的 PROFIBUS 子网或选择一个现存的;

·设置PROFIBUS子网的属性(波特率等);

·确定DP主站的PROFIBUS地址

3)      O.K”确认你的组态。       DP主站系统的下列符号将会出现:该符号被用作DP 站的"hanger "

注意:可以在PROFIBUS-DP 子网上进行单主站或多主站的操作。在单主站操作中,只有一个DP主站在一个PROFIBUS子网上操作;而在多主站操作中,有各自主站系统的多个DP主站可以在一个 PROFIBUS子网上操作。

3.        PROFIBUS-DP从站的组态:

为了组态一个DP从站,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硬件目录”的模块化从站中选择需要的紧凑型DP从站(如 ET200B)或接口模块(如 ET200MIM153);

2)   把符号拖到主站系统中,对话框属性-PROFIBUS 节点 将被打开,在这里你就可以设置:

·PROFIBUS 子网的属性(波特率等);

·DP从站的PROFIBUS地址

3)   O.K.确认设置。一个组态表格将被赋给该符号,代表了紧凑型从站的I/O元件或模块化从站的机架;

4)   对一个模块化从站,你把需要的模块从硬件目录插入到组态表格中。模块的选址和参数分配与中央组态一样。

2  DP主站和从站的组态画面

4.  激活PROFIBUS-DP应用

PROFIBUS-DP网络用 STEP 7 进行安装和组态完成之后,即可进行激活,步骤如下:

1) 把由STEP 7 创建的组态从PC下载到CPU中(如 CPU 413-2 DP);

2) 模式选择开关必须在 STOP 的位置;

3) 打开全部的 DP 从站;

4) CPU STOP切换到 RUN

5. 现场通信

创建的组态从PC下载到CPU中后,即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进行主、从站之间的通信:

1)                    根据硬件设置分配主站系统参数;

2)                    设置CPU时钟存储字节的参数;

3)                    用一系列指令将时钟存储字节放到OB1中的ET 200M的输出字节中,如果通信顺利,发光二极管将闪烁。

实验时主站输出到从站的指令画面如下图所示:

3  主站输出到从站的指令画面

四、实验结果

实验实现了利用PROFIBUS-DP的现场通信。实验证明,PROFIBUS-DP在信号的传输精度、可靠性和抗干扰性上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并且其系统成本低、安装简单、维护调试方便,更易于扩展。

总的来说,作为国际标准之一的PROFIBUS-DP总线技术开放性强、性价比高,虽然现在工业以太网的技术有大普及之势,但DP较高的性价比还是让它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认可。

网友A:
要是再多点细节的话,就非常非常不错的呀!

网友B:
       非常非常不错的呀!一楼主快速的跟上广告了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再多点细节的话,就非常非常不错的呀!

网友C:
其实我就希望讲些具体实验和工程的!!!所以感觉度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非常不错的呀!一楼主快速的跟上广告了的说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非常非常不错的呀!一楼主快速的跟上广告了的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就希望讲些具体实验和工程的!!!所以感觉度还不错!

虽然看不懂,但是正在学习之中!

网友G:
多些图形估计说服性估计更强!!!!!!!!

网友A:
原创就行!一切以原创为标准!!!!!

网友H:
介绍的蛮详细的末!!!!!!1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介绍的蛮详细的末!!!!!!1

谢谢支持!!!!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I(2012-04-11):
很是受益!!!!!!!!!

网友J(2013-04-09):
看过了就做个标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