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电磁推杆原理图

楼主(2012-02-28):
哪位知道电磁推杆这种东东?

就是一种靠电磁推动的类似气缸的玩意。

如果可以的话请把原理图和厂家信息发给我。

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个应该不叫什么电磁推杆吧,叫电缸,属于机械手了,比如IAI就很有名的,楼主百度一下他的官网,进去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Exlar,最著名的电动缸厂商。很贵很贵的!

网友C:
我们用过叫电动推杆的东东,不叫电磁推杆。QQ63554668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xlar,最著名的电动缸厂商。很贵很贵的!

网友E:
你说的是电夜推杆吧!

网友F:
有叫电动推杆的,一般就是丝杠加电机。有步进的、直流电机、交流电机。位置控制有位置开关的。也有位移传感器的。还有是编码器的。主要用于一般简单控制。

楼主:
各位,别想那么复杂,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东西。一个整流块,加一个执行机构。

网友G:
用电磁阀 和气缸控制不行吗?

网友B:
对:heixue关于各位,别想那么复杂,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东西。一个整流块,加一个执行机构。内容的回复:

螺线管致动器?

网友H:
各位,别想那么复杂,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东西。一个整流块,加一个执行机构。

用个电磁铁了,做个机械机构来推动。

网友B:
螺线管致动器也有人叫它电磁铁,不过电磁铁未必都是螺线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