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定电流问题

楼主(2012-02-28):
今天有个客户问我某品牌断路器架电流,额定电流,整定电流,是多少。架壳电流,额定电流我知道。那么整定电流是什么呢?用什么字母表示?谢谢诸位师傅回答

网友A:
印在外壳上或在操作把上的电流。还字母?这哪有字母表示啊。

网友B:
1、如果断路器上有整定的旋钮,旁边也会有整定的参数;

2、很多断路器,特别是微断没有整定的参数,保护参数都是固定值的;

网友C:
整定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比40%----100%

1:整定的旋钮

2;拨码

3;电子式(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