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输出负载功率不变,电压降低,则电流增大,3相3线、3相4线的机械电度表与电子电度表跑的度数增不增加?就是讲电度表是计量有功功率的还是根据电流跑度数?请把机械和电子的单独说明

网友A:
“电度表是计量有功功率的还是根据电流跑度数?”

1、电度表由两部分构成;

2、电流检测线圈,检测电流I;

3、电压检测线圈,检测电压U;

4、还要检测用电时间t;

5、电度表的读数=UIt

网友B:
电度表当然是根据功率跑度数,机械的电度表是计量电能的,电子电度表都是多功能的,既有正向电能也有反向电能,翻菜单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计量参数。

网友C:
1、电度表由两部分构成;

2、电流检测线圈,检测电流I;

3、电压检测线圈,检测电压U;

4、还要检测用电时间t;

5、电度表的读数=UIt

根据刘老师的回答,度数是不会增加的

网友D:
记住

电能表记的是电能,与电压电流的值无关。

只要功率不变,一般情况电能表是不会快或者慢的。

当然,电流太大,电能表的互感器饱和了,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