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控制柜总电线设计安全或规范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问题可能简单点,主要就是想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文献规范等东西。

正文:本人的成套设备涵盖一些独立的整机,非空压机等,可理解成几台数控机床,然后,电控方面,通过我一个主电控柜用PLC分信号给他们调配辅助功能。(不敢把自己公司产品说太详细,见谅)

现在在讨论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些设备的总电源从哪里引出来。整体厂房只放我们一台设备。

各独立整机都有自己的总断路器,原设想是全从我的总断路器分开,到端子排,然后分到各个独立的整机供电。

现在又考虑方便或我们猜想的安全性,确定各独立整机,由厂房中电控柜分别引出,不再经过主电控柜了。

客户也问是否安全,有没有相关的规范什么的,两种做法那个好,或不考虑价格(线和断路器的增加)从安全规范角度讲,谁更好。

现在求教大家了,谢谢!

楼主:
咋沉了没人理呢?有谁能指教一下啊?

网友A:
你最起码得给你的电路图或者是现场照片看看吧,你自己告诉我你读几遍你能准确的告诉我你的电电气系统是有几个柜多大的容量几种电压,电器分为那些,使用什么牌子?就像我说我要出门,想要安全的出门,你能告诉我我要去哪里吗,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吗,最后再说我要安全,不差钱,这样的问题你不觉得让人摸不着北吗.

网友B:
说的这乱啊!供电回路设置和开关设置根据你系统布线和操作要求做,要保证一个开关能停系统供电,不要经控制线路把电源串进去;开关做为保护器件,要明确保护什么?供电线路?还是用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