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 界面上设地址 U盘下载程序

楼主(2012-02-28):
如何在MCGS嵌入版人机界面上设置人机地址? 可否用U盘更新程序?

网友A:
楼主是想用u盘更新工程文件吗?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楼主是想用u盘更新工程文件吗?内容的回复:

是的,还想在人机上直接设置人机对后台的地址

网友A:
首先,你的屏必须支持u盘更新,组态软件安装了补丁包,(这样你才能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

    1、安装Mcgs补丁包必须先安装McgsE6.801.0001)或以上版本。

2U盘综合功能包只适用128M64M606主板)的TPC

3TPC系统能正常启动、黑屏的TPC无法使用U盘综合功能包。

4TPCCeSvr文件损坏无法使用U盘综合功能包,但CeSvr文件丢失可以正常使用

方法:TPC上插入U盘(做有功能包的u盘),上电启动之后出现“CeSvr进度条”,点击进度条,则弹出CESVR的对话框 ,然后根据提示进入“用户工程更新”

网友B:
这要比具体根据屏的型号而定,屏不同,操作方法也不同。

网友C:
1062K以下产品可以使用7.2版本,无需升级系统版本!1063以上产品需要上电重启!

网友D:
u盘更新程序很简单的啊!

1.打开程序

2.打开“下载配置”

3.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

4.选择“更新工程”

5.成功后将u盘插到人机界面上,界面会自动弹出更新提示滴

网友E:
     U 盘更新程序很简单的啊!

1. 先用软件打开程序

2. 打开“下载配置”

3. 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找到你插入的 U 盘符

4. 选择“更新工程”

5. 成功后将u盘插到人机界面上,界面会自动弹出更新提示滴,或是插入 U 盘后重新启动屏在开机时触摸屏幕会进入就有更换项目栏

网友C:
     U 盘更新程序很简单的啊!

1. 先用软件打开程序

2. F5

3. 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找到你插入的 U 盘符

4. 选择“更新工程”

5. 成功后将u盘插到人机界面上,界面会自动弹出更新提示滴,或是插入 U 盘后重新启动屏在开机时触摸屏幕会进入就有更换项目栏

网友F(2015-01-21):
报警应用程序cesvr.exe执行了非法操作,升级cesvr.exe是否会影响工程?

网友G(2019-09-17):
很细致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