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历史数据记录问题

楼主(2012-02-28):
拜跪请教各位:

要做一个辐照计程序,辐照度最大5KW/M2,最长工作计时可设9999小时换算秒为35996400秒。曝辐量就是5KW/M2×35996400秒=179982000KJ/M2,这样大的数据就要占用2个字了。在屏上显示时可设定数值显示存储器为双字解决。在做历史记录“辐照度”“曝辐量”的曲线和数据表时,问题就出在每条曲线和数据只能采样一个字,那“曝辐量”怎样采样?

                                                                                                    QQ:137705444

网友A:
按比例缩小到字的范围,反映到曲线上,好比电流表的工作原理,电流采样互感器。

网友B:
你可以先在PLC里运算一下哇

楼主:
感谢黄工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我的理解:
将2个字的曝辐量用除法(DIV)除以10000缩小得商占2个字,余数占2个字,问题还是不得解决。
如用浮点数除法(DEDIV)缩小10000倍后的浮点数再转成1个字的整数时小数部分又将被舍弃,导致数

据表历史记录时很长时间一直为零(其实是有数据的,只是小于10000是小数,被转整数时舍弃了)。

最终的结论就是缩小倍数导致分辨率降低,而曝辐量的数据是随着时间从1一个数一个数的增长上去的,设计时要按最大范围设计,5KW/M2是最大辐照度,而使用时实际辐照度没有这么大,这样曝辐量增长更小。

苦思几天不得解,还望高手出现。

网友C:
每条曲线是可以采样双字的,只要历史缓冲区的数值单位不为1,比1大,比如是2,就可以选择10位的无符号型数据进行曲线的取样

楼主:
好像不好每个曲线分开设呀。如图曲线设置图

网友D:
 触摸屏功能好像很多很强呀:采样?!那个计算公式也蛮复杂的,不能简化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