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那个特殊寄存器一直常闭?

楼主(2012-02-28):
像西门子200的SM0.0一样。

我用M8001仿真,不行啊。

网友A:
题目应该错了,应该是哪个特殊寄电器...

三菱:FX  M8001

Q:SM401

网友B:
一直接通的不是8000吗?

楼主:
仿真了,确实是M8000.但书上写的是M8001常闭。谢谢 仿记

网友C:
常开  常闭的概念理解清楚

M8000

M8001

网友D:
如4楼所说,所谓常闭,并不表示一直是接通的。

网友E:
FX的M8001;只要PLC运行这个就闭合;

网友F(2012-04-08):
对:ZJZC关于FX的M8001;只要PLC运行这个就闭合; 内容的回复:

是吗?我一直用的M8000

网友G:
对于常开常闭触点,是对于0状态时的通断情况。如继电器在未吸合时,常开触点断,常闭触点通。继电器吸合后,常开触点通,常闭触点断。PLC RUN时,M8000常通,M8001断。

网友H:
M8000是运行ON

常开常闭是触点类型,比如 LDI M8000就是常闭 , LD M8000是常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M8000是运行ON  常开常闭是触点类型,比如 LDI M8000就是常闭 , LD M8000是常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M8000是运行ON  常开常闭是触点类型,比如 LDI M8000就是常闭 , LD M8000是常开

网友K:
三菱 FX  系列:M8000 is always On

                     M8001 is always Off

三菱A 系列: M9036 is always On

                    M9037 is always Off

三菱Q系列: SM400 is always On

                  SM401 is always Off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仿真了,确实是M8000.但书上写的是M8001常闭。谢谢 仿记

书上写的没错,M8000是常开,PLC为RUN时常开变常闭。M8001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