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霍尔器件的选型

楼主(2012-02-28):
我想采用霍尔器件采样PMSM电机运行电流信号,按道理,电流一般都在100~200Hz以下。根据波恩的帖子,磁平衡式Hall电流传感器频响范围(>100~200KHz),这里有个疑问,就是用得上这么宽范围的霍尔器件吗?

网友A:
磁平衡式霍尔元件基本上工作在零位附近,也许有助于带宽的提高。

另,电机的相电流频率是200Hz以下,但电流检测的带宽要求是与PWM频率(一般为几KHz~二十KHz)相关的微观电流变化率,而非相电流的宏观变化频率。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的亲自指点。

楼主:
对:波恩关于磁平衡式霍尔元件基本上工作在零位附近,也许有助于带宽的提高。另,电机的相电流频率是200Hz以下,但电流检测的带宽要求是与PWM频率(一般为几KHz~二十KHz)相关的微观电流变化率,而非相电流的宏观变化频率。内容的回复:

再请教波恩老师一个问题,如果我要设计后续的滤波和放大电路,那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是几百赫兹还是PWM频率呢? 但感觉不会是PWM频率,虽然开关管状态变化引起干扰的频率是PWM频率的整数倍。

网友A:
从使用的角度讲,由于磁平衡式霍尔电流传感器带宽是100~200KHz,所以个人以为,与传感器频点一致就可以了。不必可以提高或降低后级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

开关管影响可以通过必要的采样策略、采样时机加以规避。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感觉截止频率很高,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