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接入PLC控制伺服运动

楼主(2012-02-28):
手轮控制的伺服电机抖动问题

     现在使用一个手轮控制伺服电机动作,机构如下。

     手轮有X,Y,选择和OFF开关,1倍率,10倍率,100倍率选择。

     当使用手轮驱动X轴运动时,X轴有很严重的抖动现象,倍率越大越明显,到100倍时候,会出现很明显的滞后现象,手轮停止了,伺服仍然在运动。

     Y轴未发现此现象。

      X轴驱动的重量轻于Y轴很多。

       手轮直接接入PLC,PLC计取脉冲后再发给伺服.

         三菱自动化咨询,1.空载运行看是否有抖动

                               2.调整PR2参数,增加响应速率.

        但是我调整后发现如果响应调太高,伺服电机运转几圈后发出巨大刺耳的异常声音!

        我观察另外一台类似设备,使用的是1GM的定位模块,手轮是直接接入定位模块吗?和接入PLC有何区别?请教如何消除X轴的抖动,是什么原因导致呢?请指教!

网友A:
看看脉冲指令平滑参数是不是设置过大,在看看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合适

楼主:
谢谢。

脉冲指令平滑参数是哪个参数能详细介绍下吗?齿轮比应该没问题,因为自动进给不发生抖动。

网友B:
最好是将平滑参数设大点. 响应调低点.

我记得以前是将手轮直接接入1PG的,有相应的接口,还可能内部做了平滑处理.

网友C:
手轮直接输入PLC控制电机运行,想控制好驱动器平稳运行,PLC程序需要处理位置方式和速度方式

网友D(2016-10-21):
楼主可以把程放上来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