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7(ME)失压线圈接法

楼主(2012-02-28):
DW17(ME)的失压线圈烧毁,重新买了两个线圈换上。因为是两个线圈共同作用在一个衔铁上,所以想知道具体他们的接法。我现在是把两个线圈串联(线圈都是220V的,原来的线圈参数为Ф 0.27,1805匝,新买的没有直径和匝数信息),两端接在220V电源上,结果温升很高,没到10分钟,温度达到120度左右,把包装的塑料膜都烤化了。

原来的声音比较大,用砂纸蹭过,现在声音可以接受,但是温度这么高,怕用不住。

希望有经验的各位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2012-05-18):
没用过这个型号。我们用的DW95.里面有个线路板的。配件是原装的吗。120度肯定不行的。我们用的只有一个线圈。首尾串联试试。另外是直流还是交流的要注意哦。什么牌子的开关。用在发电机上面吗。实在不行应急不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