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故障

楼主(2012-02-28):
我车间有一台AB的软启动器带风机电机,在开机过程中出现软启动器报过载故障,后不能启动,一启动就报故障,后关掉电源一段时间后恢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不知软启动器重启次数对此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不好意思 这里是2B论坛

网友B:
原因有几个:1,容量是否匹配,2,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模糊的提问,模糊的回答,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谓

网友C(2012-08-04):
是不是维保不及时,灰尘多导致的。或者是和电机不匹配。或者是环境温度高。

网友D:
150 C?150 B?150 F系列?

检查软启或负载,没异常的话,适当调大电流设定参数值。或过载等级试试。

网友E(2013-01-18):
,容量是否匹配,2,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 ,负载重吗

网友F(2013-05-10):
软启动器重启次数对此有影响 我一般都设三次 自己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G(2014-05-06):
如果是霍尔元件坏了,

AB软启动器 251F霍尔元器件,我有进口正品原装现货,需要的联系我QQ:895188853

网友H:
我有一台.150-f的运行久了老会报输出缺相.是什么坏的

网友I(2018-05-05):
模糊的提问,模糊的回答,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谓 清理灰尘会好些吧

网友J(2018-06-20):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电机风机检查一下?

网友K(2018-07-25):
负载太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