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KW直流电机烧了,大家来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28):
245KW直流电机烧了,大家来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么大个的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么大个的直流电机!

还有2000多KW的电机呢,这个算小的。

网友B:
检查电枢,换向器系统

网友C:
电刷下火花太大造成的?

网友D:
过热引起绝缘老化,造成局部击穿。运行温度与绝缘寿命有很大关系,在要求温度下,温度升高10度,绝缘寿命缩短为一半。

网友E:
从后来到电机厂发过来的图片来看,可能有什么东西进入电机,使电机放炮了。

网友F:
  从图片看,换向器短路了,绝缘破坏了并且换向器与碳刷火花过大造成换向片之间绝缘破坏造成的。

网友G:
有老鼠进去搞短路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老鼠进去搞短路了吧

老鼠没地方进去,电机上的观察窗都是关住的,没有这么胆大的老鼠。。。

网友H:
看着像换相系统的问题!碳粉比较多哦!

网友I:
1、一个线圈短路烧的!

网友D:
对:ww19830217关于从后来到电机厂发过来的图片来看,可能有什么东西进入电机,使电机放炮了。内容的回复:

绝缘没有损坏,进去东西也不会放炮啊!电机运行时,每个导体都会受到电动力的作用,导体固定不牢,就会发生导体间的撞击,从而使绝缘损坏。

网友I:
2、线圈短路点在电枢端部;

3、也可能是金属、导电性杂物或者机械冲撞变形造成的短路!

亮仔!

网友:
 散热有问题不!

  湿度啦!!!

网友J:
观察图片此电枢两端都有烧毁的

网友K:
应该是1:碳刷摩擦的太短了造成火花、烧坏换向器2:冷却风机不转造成电机过热烧坏

网友L:
不懂,学习了,这么大电机,废铜也很值钱了吧。

网友M(2012-12-07):
碳刷与电枢接摩擦的接触面电枢部分是凹下去了吗  如果电枢摩擦就了就会凹下去,这样打火就严重了,另外碳刷的质量怎么样,里面的碳粉是不是很多  轧钢厂的特殊环境   外围的铁粉尘有没有进电机,影响绝缘

网友N:
这个部位的事故---两个原因:

1、是如楼主所说的,掉了东西,比如螺丝啥的--在气隙很小的定子和转子之间,磨坏了转子端部的绕组的绝缘,这个原因的话,可以在定子里面找到作案工具的;楼上猜的老鼠--也会在定子上面看到尸体的,或者毛!

2、转子的端部出厂前下线的时候可能有些暗伤,然后长期运行后断开了,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故!这个原因,定子里面找不到作案工具的!

网友N:
      补充下,其他绕组好像没有受损,第二种可能性大些;这个部位工厂应该可以处理,拨开绝缘--焊接好即可,然后重新处理绝缘即可,然后最外面的那层无纬带需要更换了!

网友O:
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啊   失败   那种中小型齿轮减速电机就了解一些    深圳市岭南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P:
会不会碳刷的铜编织线和换向器接触了

网友Q:
应该是换向器部分首先出了问题。碳粉太多,造成短路!

网友R:
没有 及时更换碳刷和定期清理污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网友S:
线圈端部局部绝缘破损,有可能是装配或线圈加工过程中线圈受损导致,也可能是后续运行环境恶劣。

网友T:
挺严重的,只能换新的了,要注意保养啊 !

网友U:
这么大功率电机,怎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