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 我是一名新手想diy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2-02-28):
我现在手中有几个意法半导体的LM317T 查了资料说LM317T如果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太多会发热很严重 请问能否先用可控硅调压然后整流后输入给LM317T稳压 这样就可以使LM317T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了。 老师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新手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换变压器更简单一点吧,输出电压要比所需电压高几伏,一般是3V-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变压器更简单一点吧,输出电压要比所需电压高几伏,一般是3V-5v

1、换变压器不仅简单,能耗也低;

2、查手册,看看输入、输出电压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C:
稳压电路要处理二个扰动量:负载变化和电源电压波动。要做到稳压,必须要在LM317二端有较高的压差,这个电压乘负载电流就是LM317的发热功率。LM317的可调范围大,如果做成固定的输出,压差要保持在5V以上,零压差是不能稳压的。发热量大没关系,加大散热器,只要电流在1.5A以内。如果负载电流大,要加三极管扩大稳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路要处理二个扰动量:负载变化和电源电压波动。要做到稳压,必须要在LM317二端有较高的压差,这个电压乘负载电流就是LM317的发热功率。……

1、串联型稳压电源,是根据负载变化和电源电压波动范围设计的;

2、电源能正常稳压输出,是在设计的负载变化和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内,而不是在所有负载变化和电源电压波动时都能
稳定输出的;

3、扩大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发热功率增大,相应的要扩大散热功率;

网友D:
用可控硅调压然后整流后输入给LM317T稳压 这样就可以使LM317T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了

     如果你的稳压电源对纹波要求不严,可以用双向可控硅对交流电源电压先进行交流调压,再通过桥式整流块进行整流,其整流电压要高于要求的输出的稳定电压5V左右为好(给LM317稳定调整空间,而且LM317的功耗不太大),不能与要求的输出的稳定电压相等,如相等,虽然LM317的功耗小了,但输出电压就不是稳压电源了,因为LM317已无可调整的电压了。

网友D:
      接5楼讲:采用可控硅调压,还得用调压控制电路,不核算,最简单办法是换掉电源变压器,变压器的次级要留有几个抽头,能输出几种电压值,根据输出电压的高低,切换变压器的次级输出,可保稳压电源稳压输出范围宽,又可使LM317的功耗不会太大。再一办法是,在整流输出与LM317的输入端之间串接一个可变电阻,使其产生压降,来确保LM317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为5V。这种办法最简单最省钱,缺点是电阻白白消耗一定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