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报警F029

楼主(2012-02-28):
前几天我们公司有台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报警F029,故障前该变频器带动的设备紧急停机,停机后准备开机锯发现变频器报警F029,后来换了CUVC板后就能正常工作了,但是还不清楚造成变频器损坏的根本原因,有高人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求指导,谢谢啦

网友A:
F029可能的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电压测量传感系统被损坏;

2、功率部分开关管损坏(导致管子不能正常关断);

3、控制板损坏。

       针对你的这种情况来看,可能是变频器的硬件出了问题,我觉得你更换CUVC板好了,肯定是板子坏了,板子坏了,可能与你的现场环境有关系,也有可能受到电流冲击损坏,这个不好分析。

楼主:
对:ww19830217-EBN战略军团关于F029可能的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1、电压测量传感系统被损坏;2、功率部分开关管损坏(导致管子不能正常关断);3、控制板损坏。       针对你的这种情况来看,可能是变频器的硬件出了问题,我觉得你更换CUVC板好了,肯定是板子坏了,板子坏了,可能与你的现场环境有关系,也有可能受到电流冲击损坏,这个不好分析。内容的回复:

电机急停应该会受到电流冲击,这可能就是造成板子坏掉的主要原因吧,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