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 224CPU电源板输出有几路直流电源

楼主(2012-02-28):
西门子S7-200  PLC   224CPU电源板输出有几路直流电源

网友A:
两路:一路5V工作电源;一路24V工作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路:一路5V工作电源;一路24V工作电源。

是的,在选型手册的对照表右侧部分有电源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路:一路5V工作电源;一路24V工作电源。

5VDC是给总线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路:一路5V工作电源;一路24V工作电源。

网友E:
西门子S7-200  PLC   224CN的底层插针输出两路电源,一路24V,另一路是24v经一开关TS4141输出24V 到输出端子L+,给外部提供电源。

网友F:
底层插针输出两路电源,5VDC是给总线供电的,另一路是24v经一开关输出24V 到输出端子,给外部提供电源。

楼主:
西门子S7-200  PLC  224CPU电源板是否有DC5V电源输出,底板插针输出两路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它提供给那些部分用电。

网友E:
我的是CPU224CN,共8个针,上4个是220V输入,左一个接外壳,右+24V(主板),左下+24V(L),右下0V(M)。

网友G:
我的经验和5楼的说法一致,在SIEMENS官网S7 200论坛我有个贴子提到过这些

网友H(2013-09-15):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S7-200  PLC   224CN的底层插针...

 那PJ1249是不是24V稳压管?谢谢?

网友I(2016-05-04):
正在修,完啦测一下发布。

网友J(2017-04-06):
引用 网友I:
正在修,完啦测一下发布。

都错了,插针输出有二路直流输出,一路经TS4141稳压成DC24v(靠边那两针),一路是DC12V(靠里那两针),12DC再经过中间板稳压变成DC5v供芯片使用,本人手上,刚好有一台坏了,修好自已测量出。

网友K(2020-03-13):
请上传输出电压测试点图来.这样就十分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