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设备电气控制柜布线工艺

楼主(2012-02-28):
各位前辈好,  小弟想请教一下控制柜的布线工艺问题。总感觉自己做的柜子漂亮不起来,在网上还真的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籍。能发点图片也行, 不过控制柜最好线槽是没盖盖板的

网友A:
这个好比绣花鞋,同样的图纸,不一定出同样的刺绣,要靠自己的咂摸,多动手,多网看图片,别人做的,这个也和选择的线有关,硬线容易走出模样,呵呵。

网友B:
在百度图片里搜吧,有好多的。。。

就咱们工控网的论坛里也有好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比绣花鞋,同样的图纸,不一定出同样的刺绣,要靠自己的咂摸,多动手,多网看图片,别人做的,这个也和选择的线有关,硬线容易走出模样,呵呵。

多搞搞就漂亮了···不一定要硬线才盘得好···软线才好走,个人觉得关键还是元器件的位置摆放要规划好一点,其他的就有你自己发挥了(个人经验:空开放左上角、PLC放在空开右边、下一行放变频器或者其他驱动器、左下角放开关电源、最下一排放端子)

网友D:
走线横平竖直,线缆不要交叉。线缆打弯不能打直角稍微有个弧度。并且固定好。线缆要分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