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一般用在什么方面?

楼主(2012-02-28):
请问大侠们伺服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机械方面一般有什么机械适用?

网友A:
位置定位,相应快,精度高,比如飞剪

网友B:
有精确的位置、速度和力矩随动控制需要的场合。

比如,机床、机器人的位置控制,包装机、印刷机的对标控制、速度控制,电动注塑机的力矩(压力)控制等。

网友C:
伺服一般用在高速响应 快速定位 精确位置的机械上···

例如:带动同步带轮做定位搬运小车、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杆精确移动平台、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非标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