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的程序存储

楼主(2012-02-28):
CPU224XP的程序存储是12KB的,可以存储12288个字节,为什么我的程序有16356个字节也能放的下?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详解!谢谢啦!

网友A:
你可以重新理解一下12KB这个意思···12千步···2KB=2千步

网友B:
224XP程序存储器是16384Byte

网友C:
s7-224CN用的存储器是24c256,是256KB.

楼主:
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你可以重新理解一下12KB这个意思···12千步···2KB=2千步 内容的回复:

那2千步=2KB,也就是1千步=1KB,那12千步还是12Kb,还是不懂啦啦,谢谢您

楼主:
对:robotH关于224XP程序存储器是16384Byte 内容的回复:

哦!这样啊,那我也不知道那个12K是什么意思了!我在认真看看!

网友D:
你将编译之后的数据截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D:
对于23版本的CPU,支持在线编辑功能,缺省设置情况是不增加程序块的存储空间的,也就是说通常都是支持“运行模式下编辑”功能的。你可以查看一下系统块的“增加存储区”设置中是否勾选了“禁止运行模式编辑以增加存储区”?如果勾选了,那么你的程序存储区就能扩大16384,否则只有12288。

对于你的程序比较大,我建议还是更换容量226或者优化程序。

网友E:
如果程序的大小超过程序存储区的大小,后果会怎么样?

楼主:
对:闪电游侠关于如果程序的大小超过程序存储区的大小,后果会怎么样? 内容的回复:

如果程序过大,下载的时候会出现提示,提示您的程序过大,类似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对:ye_w关于对于23版本的CPU,支持在线编辑功能,缺省设置情况是不增加程序块的存储空间的,也就是说通常都是支持“运行模式下编辑”功能的。你可以查看一下系统块的“增加存储区”设置中是否勾选了“禁止运行模式编辑以增加存储区”?如果勾选了,那么你的程序存储区就能扩大16384,否则只有12288。 对于你的程序比较大,我建议还是更换容量226或者优化程序。内容的回复:

晓得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