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也是初学PLC 求教

楼主(2012-02-28):
(三菱FX2N)按下急停  设备立即停止  但是此时唯独却要蜂鸣器报警     如果用M8034的话  怎么使蜂鸣器仍旧报警呢??求解

网友A:
做急停,为什么一定要用M8034.?

用急停条件断开执行过程(设备停止) 同时驱动蜂鸣器.不就OK了???

可能你对急停的含义理解错了,又或者你对M8034理解错了

网友B:
晕死,你把其他的输出点RST复位掉···只留蜂鸣器那个点让他继续接通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死,你把其他的输出点RST复位掉···只留蜂鸣器那个点让他继续接通就是了

网友D:
工业现场控制编程时一般不使用M8034,看来是你的PLC老师把你引入了误区。

网友E:
看来果然是新手,就这种程序有很多设计方法,别老是掉在一个窟窿里,就像楼上说的干嘛用M8034呢

网友F:
不需要的,直接把急停信号给PLC输出点控制报警灯就OK了!!!

网友G:
首先急停不能接到PLC 里面,没有道理说急停是停止PLC里面的一部分程序。也就是说你的设计存在不合理。

第二点:你打算留着报警继续报警,你可以这样设置一个复位(报警不停),一个报警复位(问题解决以后按这个复位报警灯)。这样我觉得合理一些。

我看到很多地方急停都是串到PLC 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急停是用来有紧急情况直接切断电源断开一切跟电的连接,从而解除危险。如果你的急停是通过PLC 来控制的,哪要是着火了、爆炸了或者其他故障谁负责?

楼主:
      第一。。。本人可能没有把我的真实想法说清楚,,,而也确实对此不是很精通。。。。主要是考虑急停前的运行状态是不可测的,也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停止,只要你认为它是异常情况,,而急停后又要使设备继续急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那如果用复位指令的话不知道急停前哪些输出是工作的,,从而无法保证重新启动时有针对置位。。。。。

     第二。。。我能用其他方法完成,但是需要在很多地方加公共触点。。这个比较浪费时间(我们是比赛的,,我想节约点时间),,,考虑到用M8034一般都比较方便 编这类程序,,但是突然遇到了这个问题  ,,  所以想放到这里请大家帮我提提意见。。

     第三,,我们这里的急停  题目中已经给你分配输入地址    没法串接到总电源中

    第四,,我们是比赛的,不是工业控制的用法  可能有别。。。。

   最后  我还在寻求解答   ,,,当然我也学到了大家在回复中的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