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本人刚接触松下,做了个项目松下的PLC与触摸屏通信成功后,通过触摸屏输入频率给PLC,PLC能收到信号,变频器能以给定的频率运转,就是发现输入画面一直显示的是0无法显示刚输入的值,开关量也一样可以控制启停但无法显示启停信号.

网友A:
你说的两个意思,触摸屏上显示不对,看看这个显示是对应的PLC内部的寄存器吗?如果是这个寄存器什么时候被清零的,或者屏上用作显示的寄存器和这个操作寄存器不是一个,现仔细检查一下屏上的控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