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楼主(2012-02-28):
ABB ACS 510  的继电器输出 上写着 最大250AC/30VDC  和最大500mW/12V10mA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现在要将接一个线圈电压为220vAC  的中间继电器  那会不会 没有反映?

 活着如果我接一个24VDC线圈电压的中间继电器 会不会烧坏,    如何区分 直流和交流?难道是系统自动区分吗?

等高手解答 比较急 谢谢

网友A:
5A 250VAC是触点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和交流电压,或者是5A 30VDC,直流必然会比交流低的。

应该是对应的地不同,VCC对应的是GND,数字地。DCpower,对应的应该是AGND,模拟地。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数字电路的话,建议使用VCC,如果是有模拟电路时,建议使用DCpower来进行仿真可能结果更加准确一些。
触点也是有内阻的,内阻一定,那么触点上的热功率就是U*U/R,所以还是不能控制那么高,交流电的电压是看有效值,不是峰值。
我如果需要切换220VAC经过整流后的DC电压,电流只要1A以内,我该选什么样的继电器呢?
如果是整流之后的,那么你必须进行滤波吧,否则还是交流,如果有滤波的话,你的直流电压最终也不是354V,仍然可以使用250VAC 5A的继电器,只要满足大于2A(余量考虑)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是个开关量即触电的通断,直流或交流是外部用户接入的,和变频器没关系,主要的是接入该触电流的电流不要超限

网友C:
输出的是继电器的触点,有人称为干接点。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是个开关量即触电的通断,直流或交流是外部用户接入的,和变频器没关系,主要的是接入该触电流的电流不要超限

网友E:
无非就是一个干接点,好点品牌的变频器就是给你说的详细点,像一般一些变频器这个接点出厂设置是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