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个指令为什么不能同时用,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2-02-28):
用XP2一体机时,用了DRVA,和PLSY。两个指令不能同时用,一同时用就出问题。无法正常发脉冲。晕,信捷PLC太垃圾了。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单功能指令PCXZMM

pcxz
积分:366
帖子:55
注册:04-08-02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楼主(2010-10-27):
1.编程时若同出错,在错误提示出现后。必须用鼠标点击梯形图中原来的位置才可以继续编程。如此一来编程效率大大降低。

2.元件批注在不同的工程之间不能导入,导出。比如:将工程A的批注导入现工程B中去。

3.没有程序验证功能,无法确认现在电脑中的程序是否和PLC中的程离一样。

4.PLC端口明明可以设定到115200的波特率,但软件却只能设定38400?是担心速度快了通讯不稳定吗?

5.绝对定位,相对定位指令:DRVI,DRVA不允许在程序重复使用。

网友B(2012-02-29):
国产的产品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C:
LD 0.00
DIFU(013) 200.00
LD 200.00
PULS(886) #0 #0 &10000
SPED(885) #0 #0101 &1500
LD 0.01
DIFU(013) 200.01
LD 200.01
PULS(886) #0 #0 &10000
SPED(885) #0 #0001 &1500
LD 0.02
INI(880) #0000 #0003 0
这是一条好使的的指令  私服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D:
你好,你这个是脉冲双线圈问题,详细的内容以及解决办法请参见我们的最新PLC编程手册http://www.xinje.com/DownloadShow.asp?ID=152的6-4节注意事项。

网友E:
还是希望信捷能在技术上给与类似楼上的的帮助指导,多提供一些指令的简单例程。帮助初学者

网友F:
用人家的东西,就要按人家的规则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除非自己设计PLC.用三菱的思路去编西门子的程序,你傻呀!

网友G:
其实用流程把脉冲指令隔开就可以用了,多玩玩就能掌控PLC了。。。

网友H(2012-10-23):
建议楼主将你的程序上传,大家都验证一下。

信捷的PLC行不行,需要事实说话的。

网友I:
出现问题,先别怪产品不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不行--不会用!

网友J(2012-11-27):
把你程序传上来给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