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无法起动、运转故障现象排除办法

楼主(2012-02-28):
    (1)首先检查电源熔丝是否烧断,如果断一相,则电动机单相起动,起动转矩为零,电动机不能转动,应更换足够的熔丝。

    (2)其次电网电压过低,起动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加速转矩克服不了负载力矩,达不到运行转速,应适当提高电网电压。

    (3)定子绕组相间短路、接地或断路,绕组接地当出现在引出线接地板处,应打开接线盒检查。

    断路时不但检查电机,还应首先检查控制设备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是交流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造成线路不能接通,应用砂纸将接触器触头斑痕磨平,同时也要检查铁心吸合及断开情况,有无卡阻现象,必要时更换接触器。

    (4)负载过大或传动棚械有故障一般电动葫芦匹配电动机功率是合理的,起吊重物不能过载,倘若出现电动葫芦不能转动,先卸掉载荷,如电动机能正常起动,说明减速箱等传动机构有故障,应检查被拖动机构,清除故障。

网友A:
电动葫芦无法起动还有可能是断火器故障,因为断火器在电动葫芦使用中的动作频率的很高的使用其的故障率也很高。

网友B:
吸合线圈、控制按钮也要查,接触器触点烧蚀轻的,应用细什锦锉磨平。烧蚀严重凹痕较深的,建议更换新。

网友C:
熔丝断一相,启动转矩不是0,不带负载时,有时也能运行,只是机器颤动,发出咔咔声,好像轴承损坏了。

由于断路器频繁启停,接触器触电有烧蚀,建议更换不做维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