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S48故障

楼主(2012-02-28):
我有一台ATS48开始是运行报PHF,小电机模式也不能运行。把驱动修了一下后,带笑电机能一下,不报警。但是带大电机还是运行报PHF。不知是哪里还有问题?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带小电机不报警,带大电机报警,检查变频器选择是否与电机匹配,还有就是参数是否按照大电机的铭牌设置的。

phf:

带载情况下的相故障:

1、变频器电源故障或者保险熔断;(你的情况,这点可以排除)

2、瞬间相故障:(这点完全有可能)

3、3相电源只有一相;(你的不是单相吧?)

4、电源变压器太小;(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5、负载不稳。(这个貌似也没有问题吧?)

总的来说,你的可能2居多,复位就能用了。要不你就查下机器的电源检测部分。

网友B:
输出电流互感器。。。。。。。。。。。。。

网友C:
PHF代码:电源缺相
              电机缺相
如果电机某一相电流降至可调整的阈值PHL 以下超过 0.5s 或三相均降至该阈值以下超过0.2s。可能出现PHF
检查电源、起动器连接以及所有处于电
源和起动器之间的隔离设备 ( 接触器、熔断器、断路器等)。
检查电机连接以及所有处于起动器和电
机之间的隔离设备 ( 接触器、熔断器、断路器等)。
检查电机状态。
尝试修改PHL 参数进行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已解决。是运放的问题。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就是显示的运行电流与实际电流偏大,不知何故?请赐教。谢谢!

网友D:
我这里也有一台施耐德的软启动,型号ATS48M10Q,现场运行中突然就报PHF,请问如果带小电机测试的话,7.5KW的电机可以测试吗?

网友E(2012-06-22):
对:rzbcy关于我这里也有一台施耐德的软启动,型号ATS48M10Q,现场运行中突然就报PHF,请问如果带小电机测试的话,7.5KW的电机可以测试吗? 内容的回复:
可以的,一般十到十五分之一变频器功率都可以,

网友F(2014-06-05):
我有台ATS46的机器,一运行就报PHF,一般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