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网络接口定义

楼主(2012-02-29):
各位大侠怎么知道变频器网络接口的定义的  比如1脚RDA  2脚RDB  3脚SDA   。。。。。。一直到8脚  我看说明书上没有嘛

网友A:
Pin信 号 定 义
 RS-232RS-422RS-485
1DCDTX-DATA-
2RXTX+DATA+
3TXRX+NC
4DTRRX-NC
5GNDGNDGND
6DSRRTS-NC
7RTSRTS+NC
8CTSCTS+NC
9RICTS-NC
10NCNCNC

网友B:
管角定义,说明书上应该用,如果没有,看用的什么协议,看下这个协议的物理层定义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接口的类型,有可能是串口也有可能是网口。但如果说明书上都没有解释的话,那么可能性如下:

1,你的说明书有问题,不完整或有其他的文档你没有;

2,变频器厂家是有问题,如果是正规公司,不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介绍的,赶紧换品牌吧

楼主:
找到了 原来我这个变频没有通讯功能  有通讯功能的有通讯端子  我把通讯接口接到面板插口上了

网友D:
  /2012年3月6日奖励标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