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磁流量计故障排查六法则

楼主(2012-02-29):
这是经过长期经验积累总结出电磁流量计故障排查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六种:

1、电阻法:
1)流量计电源保险丝、励磁保险的通断;
2)电磁流量计信号电缆、励磁电缆的通断;
3)电磁流量计励磁线圈的通断及阻值;
4)电磁流量计励磁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
5)电极对称性测量;
6)电极对地的绝缘电阻;
7)流量计电源变压器的阻值。
2、电流法:
测量流量计输出电流、励磁电流;
3、电压法:
判断工作电源;
4、替代法:
如将流量计的转换器、放大板进行互换;
5、模拟信号法:
用模拟信号发生器提供流量信号,以测试流量传感器;
6、波形法:
熟悉线路基础上测试关键点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谢谢支持

网友B:
总结不错,可惜没有相关数据!

我在这里献丑了,来点稍微详细的。。。。。呵呵

电阻法经常会用到,电极之间的电阻就是水的电阻,因为水质的不同,测出的数据也有变化;测自来水一般在30K左右。

电极对地间大多是电极电阻一半左右

励磁线圈在几十欧姆以下(根据口径的不同数据不一样),测量的意义就是看励磁线圈有没断路

励磁对地理想值是无穷大,使用后传感器绝缘度变差,要是只有一百或几十K基本可以算报废了。。。。

当然得拆开接线盒,看是否进水,要是接盒处测量正常那就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电流法在测试4~20mA时经常会用到,还有就是励磁报警的情况下串到励磁输出中查看励磁电流是否正常(其实这个有经验的情况下,直接测励磁电压就能判断出来)

测电源和替换就不用解释了!

判断转换器是否正常,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用信号发生器了;这个有条件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波形法,我在现场基本不会用到,因为没有必要,只有在维修表头的时候才会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总结

楼主:
对:QM2011关于总结不错,可惜没有相关数据!我在这里献丑了,来点稍微详细的。。。。。呵呵电阻法经常会用到,电极之间的电阻就是水的电阻,因为水质的不同,测出的数据也有变化;测自来水一般在30K左右。电极对地间大多是电极电阻一半左右励磁线圈在几十欧姆以下(根据口径的不同数据不一样),测量的意义就是看励磁线圈有没断路励磁对地理想值是无穷大,使用后传感器绝缘度变差,要是只有一百或几十K基本可以算报废了。。。。当然得拆开接线盒,看是否进水,要是接盒处测量正常那就不是传感器的问题!电流法在测试4~20mA时经常会用到,还有就是励磁报警的情况下串到励磁输出中查看励磁电流是否正常(其实这个有经验的情况下,直接测励磁电压就能判断出来)测电源和替换就不用解释了!判断转换器是否正常,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用信号发生器了;这个有条件可以省去不少麻烦波形法,我在现场基本不会用到,因为没有必要,只有在维修表头的时候才会使用。内容的回复:

嗯嗯!多谢补充,学习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王者之师关于引用 网友D:不错的总结

哈哈,谢谢支持啊

网友F:
你两写的都很好,学习了,多写一些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对:海岱散人关于你两写的都很好,学习了,多写一些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内容的回复:

欢迎,欢迎~呵呵~互相学习,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