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可否即做TCP/IP通讯又做串口通讯?

楼主(2012-02-29):
Wincc6.2可否即做TCP/IP通讯又做串口通讯?如能做的话,变量管理串口怎么怎么建立连接?

网友A:
普通串口在Wincc中并无链接方式,你需要将串口控件Mscomm作为附加控件导入,然后依据串口的使用方式进行VBS编程。

网友B:
应该不行,通讯协议有两种方式,但要设置为一种,不能同时用吧。

网友C:
对,串口通讯wincc上位机不支持,一般wincc上面使用一种通讯协议,在你的wincc里面也是在一种协议下建立变量。

网友D(2012-04-06):
你给西门子打客服问问吧,我觉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