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M317T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02-29):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个关于LM317T电路的新的疑问:能否把电路中的电位器换成固定的,用输入电压控制他的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出电压就是是多少)?       麻烦各位老师说详细点 我是新手。。。。

网友A:
LM317T是调压模块,‘就是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出电压就是是多少’,那你就直通算了,

网友B:
如果输入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就是多少。呢还用317做啥?

楼主:
额。。。我承认我小白了,谢谢给位的提醒 我想通了

另外我还想知道LM317T如何并联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C:
/2012年3月6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D:
这个并联运行不利。只能用三极管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