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操作画面电脑重启后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WICC操作画面电脑重启后,再进新版画面网络通讯不上,登录下旧画面然后从新登录新画面通讯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什么事新版画面和旧版画面,WINCC通讯不上,请检查:

1、如果使用以太网网线、交换机、等时候连接好,如果使用profibus请检查CP5611卡、DP头、接线是否接好;

2、上位机参数设置是否设置正确,需要对应你使用的通讯协议,波特率、地址设置等。

网友B:
这个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和其他的关系不大

网友C: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000000000000

网友D:
看到楼主的主题,有点隐约的明白,  设置一下 新画面的 通迅通道的参数 比方有:IP地址, MAC地址, 指定网卡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