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哧呼哧,西门子伺服电机常见故障与维修

楼主(2012-02-29):
    西门子伺服系统在很多企业中大量使用,西门子伺服系统软件程序稳定,一般故障需要进行电路板维修处理。而在伺服电机中,很多故障都是由技术人员不正确的操作方法造成的。

本文又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维修工程部编辑,整理出了西门子伺服电机常见的六大故障现象和对应的处理方法。

第一。电机上电,机械振荡(加/减速时)

引发此类故障的常见原因有:脉冲编码器出现故障。此时应检查伺服系统是否稳定,电路板维修检测电流是否稳定,同时,速度检测单元反馈线端子上的电压是否在某几点电压下降,如有下降表明脉冲编码器不良,更换编码器;脉冲编码器十字联轴节可能损坏,导致轴转速与检测到的速度不同步,更换联轴节;测速发电机出现故障。修复,更换测速机。维修实践中,测速机电刷磨损、卡阻故障较多,此时应拆下测速机的电刷,用纲砂纸打磨几下,同时清扫换向器的污垢,再重新装好。

第二.电机上电,机械运动异常快速(飞车)

出现这种伺服整机系统故障,应在检查位置控制单元和速度控制单元的同时,还应检查:脉冲编码器接线是否错误;脉冲编码器联轴节是否损坏;检查测速发电机端子是否接反和励磁信号线是否接错。一般这类现象应由专业的电路板维修技术人员处理,负责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主轴不能定向移动或定向移动不到位

出现这种伺服整机系统故障,应在检查定向控制电路的设置调整、检查定向板、主轴控制印刷电路板调整的同时,还应检查位置检测器(编码器)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来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应注意在设备正常时测录编码器的正常输出波形,以便故障时查对)

第四.坐标轴进给时振动

应检查电机线圈、机械进给丝杠同电机的连接、伺服系统、脉冲编码器、联轴节、测速机。

第五.出现NC错误报警

NC报警中因程序错误,操作错误引起的报警。如FANUC6ME系统的Nc出现090.091报警,原因可能是:主电路故障和进给速度太低引起;脉冲编码器不良;脉冲编码器电源电压太低(此时调整电源15V电压,使主电路板的+5V端子上的电压值在4.95-5.10V)没有输人脉冲编码器的一转信号而不能正常执行参考点返回。

第六。伺服系统报警

伺服系统故障时常出现如下的报警号,如FANUC6ME系统的416426436446456伺服报警;STEMENS880系统的1364伺服报警;STEEMENS8系统的114104等伺服报警,此时应检查:轴脉冲编码器反馈信号断线、短路和信号丢失,用示渡器测AB相一转信号,看其是否正常;编码器内部故障,造成信号无法正确接收,检查其受到污染、太脏、变形等。(不可商业形式转载)

 最后价格小广告,大家可以登录HTTP://WWW.CAIYADIANZI.COM查看更多信息。

再加个图,技术性的文字难免枯燥,开心一下

彩亚

楼主:
大家知道这烤的是什么肉肉吗

网友A:
大家知道这烤的是什么肉肉吗 ,不清楚?不过那条小狗坐着倒是很可爱的说

楼主(2012-04-09):
电路板维修哈哈  再来看看自己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