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 的 acs800单传动VFD 好,还是多传动VFD好。

楼主(2012-02-29):
最近开始接手一个项目,正在犹豫采用单传动方案还是多传动方案。 我们的设备通常是4个马达驱动。有协同操作要求。

请问高手应该采用哪一个好。 哪一个稳定,还能节省费用。

网友A:
不知道“协同操作”是什么意思

一般而言,如果多电机传动,工作模式不同(有的工作在电动,有的工作在制动),采用多传动结构好一些

然后,如果电机功率不大(多传动一个D3整流模块就200KW),不适合采用多传动。因为成本太高了

楼主:
马达通常是200kw以上。4个马达,就是800kw。 协同式2个马达共同驱动一个负载。

网友B:
当然是多传动贵,我们这里使用AC800M多传动,一台都上十万,如果单传动能够满足要求,还是使用单传动。

网友C:
/2012年3月6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D:
招聘磨头电机结构设计工程师,有意者请加QQ号码:1589380203,推荐成功也有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