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们KM940控制器可以连接3个机柜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2-02-29):
听说你们KM940控制器可以连接3个机柜是如何连接的?学习学习!

网友A:
您好!科远KM940控制器的底座上有12IO网络插口,每个插口同时与两个IO分支通讯,两个插口相互冗余,则可同时与6*2=12个分支通讯,而每个机柜中的最大分支容量为4,因此,每对KM940控制器可与12/4=3个机柜通讯。任意一个机柜可通过两路光电转换设备构成远程通信网络,连接远程机柜。

网友B(2012-06-15):
引用 网友C: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