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字量输入

楼主(2012-02-29):
请问各位:

PLC的数字量输入,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我看到 很多图纸 如液位信号 接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再进PLC,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可以降低干扰!!!!!!!!!!!!!!!!!

楼主:
如何降低的干扰呢

网友B:
1、信号隔离,减少干扰

2、信号放大,可以接稍大负载

网友C:
好象是减少输入信号的波动吧

网友D(2012-04-03):
引用 网友B:
1、信号隔离,减少干扰2、信号放大,可以接稍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