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器带62台单相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12-02-29):
有62台单相AC220V的马达(带AC220V电容的,多少微法看不见),每台50W,现在需做调频控制,想用一台3.7KW变频器控制这60台,中间用交流接触器控制通断,找了两个方案,请有经验的朋友们给指导一下!

1.  用单相AC220V 3.7KW的变频器(输出AC220V)控制, 将马达电容去掉.  ( 马达去掉电容控制是不可行?)

2. 用三相AC380V 3.7KW的变频器(输出AC380V),输出侧加装一台5KVA的变压器(输入AC380V,输出AC220V),变压器输出侧加接触器控制马达(带电容).

     以前没这样做过,有做过类似控制的请指导一下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有更好控制方案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一套变频器只能控制一台马达,不能同时控制几台的, 像这种小功率的马达你可以用220V调速控制器来控制(普通型电子调速控制器),这个便宜好用。市面上很多 。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侧加变压器这样的事情,你也敢想的出来。。。

你就照楼上给你的建议就行,简单经济。。。

网友C:
不可行,一拖多不能分别控制,要启动,一块启动,电机用三相220的,去电容不行。

网友D:
用手动或者电动AC220V交流调速器控制

网友E:
1、一般来说100W的电机,电容是3.35uf,但是这个不是标准的    2、理论上电机是可以去掉电容的,但是你还是要先试试能不能去掉电容,要确保安全,不要把电机烧了。

网友F:
两个方法都不可行,1:你的电机是加电容的,检查一下是不是三相电阻是不是一样的。2:加变压器更行不通,变频器是交直交的,加了变压器是感性的。

建议使用三相220电机,启停要同时,不能单独启停。

楼主:
“自动化在线”上有一贴子,对这个方案有个提法,有用过的朋友吗?

提到的方案2: 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后面加一个变压器(按变频状态设计),然后在变频器的付边  再接单相电动机。变频器输出端加变压器,三相变两相220V输出。总的来说,单相电机的种类太多,变频器论坛版主王老师的这个方法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方法。变压器起一个隔离和阻抗(容性和感性)匹配的作用。

链接http://www.autooo.net/BBS/thread-65931-1-1.html

网友G:
楼主方案太扯淡了。路过观看无语。默默走开

网友H:
单相电机去掉电容是跑不起来的,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没有问题 ,问题是电机没有启动电容,根本用不了哎

楼主:
谢谢lookkan的指点!我对方案作出修改:用单相AC220V 3.7KW变频器(输出3相AC220V),后带4KVA变压器(输入输出均为3相AC220V),再带62个接触器控制,马达电容保留!试试先!

网友I:
这样做变压器容易发热烧掉

网友H:
对:surecom22关于谢谢lookkan的指点!我对方案作出修改:用单相AC220V 3.7KW变频器(输出3相AC220V),后带4KVA变压器(输入输出均为3相AC220V),再带62个接触器控制,马达电容保留!试试先!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输出侧是不能带电容的,那样变频器会保护,因为电容没有电的时候,相当于短路,变频器很快就报故障了,变频器带单相电机没法带

网友J:
我建议用一个自偶变压器一起调这些电机。

我估计你用一个变频器也是想统一调速的。像上面有的说用单相调速器,应该不适合你,对吧?

用变频器的话,如果这些都是三相电机的话,我说多少个都没有问题。就是单相电机的话还是用变压器吧。

楼主(2013-07-24):
今天无意翻出这个贴子,报告一下:

用变频器驱动变压器,控制多台带电容单相电机,用了一年多没有出问题!变压器温度也就40摄氏度左右!

测试了两种变频器,有些灵敏度高,输出侧反馈检测良好的变频器容易报错,慢点傻点的没有问题!变压器选择的是隔离型的!

网友K:
其实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只是怕出危险,但是实验决定成败。顶你.......

网友L:
有想法是不错,那就多试试吧,会找到好的方式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无意翻出这个贴子,报告一下:用变频器驱动变压器,控... (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2/420092_1.shtml  )

 有没有注意看下单相电机的温度及电容的损耗情况呢

另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不是设的很小的来着?

楼主:
电机工况是启动10秒停止10秒,电机的工作温度并没有异常升高,电容到目前还没换过,但损耗情况不明!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没有修改,默认值.

网友N:
首先吧单相220v电机没有启动电容它怎么转得起来呢?你就用220V马达拆一个直接接220电试试看嘛。

一般220伏的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220V电的,你可以先接一台接两相的来试试看会不会保护,能不能调速。

一般变频器说明书标示变频器出来时不可以接变压器的。但你可以接一个变压器再接一个马达试试看。

我是支持你的实验精神的,虽好多都是技术上不支持的。但我就没有试过到底会怎样。希望楼主实验成功以后可以发帖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