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在石油化工行业安装前的调校

楼主(2012-02-29):
摘要:海洋工程仪表的施工,仪表单体调试是关键的一个步骤,正确有步骤的调试是保证仪表安装及自控系统正常投用的关键,本文详细的介绍了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等各种仪表的调校方法,希望能为仪表安装前的调校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字:仪表调试、海洋工程

下面以在施工过程中对仪表调试的步骤及方法总结如下

一、一般规定

1、仪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校准和试验,确认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及产品技术文件所规定的技术性能。

2、仪表安装前的校准和试验应在室内进行。校验室应具备以下条件:

1)室内清洁、安静、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无振动和较强的电磁干扰;

2)室内温度保持在10°~35°之间,相对湿度不大于85%

3)有上、下水设施。

3、仪表试验的电源电源应稳定。交流电源及60V以上的直流电源电压波动不应超过±10%60V以下的直流电源电压波动不应超过±5%

4、仪表试验用的起源应清洁干燥,露点比最低环境温度低10°以上。气源压力应稳定。

5、仪表调校人员应持有有效的资格证书,调校前应熟悉产品技术文件及设计文件中的仪表规格书,并准备必要的调校仪器和工具。

6、校验用的标准仪器,应具备有效的计量检定合格证,其基本误差的绝对值不宜超过被校仪表基本误差绝对值的1/3

7、仪表校验调整后应达到下列要求:

1)基本误差应符合该仪表精度等级的允许误差;

2)变差应符合该仪表精度等级的允许误差;

3)仪表零位正确,偏差值不超过允许误差的1/2

4)指针在整个行程中应无抖动、摩擦和跳动现象;

5)电位器和可调节螺丝等可调部件在调校后应留有再调整余地;

6)数字显示表无闪烁现象。

8、智能仪表通电前还应对其硬件配置进行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确认电源线、接地线、通讯总线连接无误、保险丝完好无损、插卡位置正确;

2)相关的DIP地址开关、跳线设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3)所有连接螺钉均应紧固。

9、仪表校准和试验的条件、项目、方法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和设计文件的规定,包括使用产品技术文件已提供的专用工具和试验设备。

10、对于现场不具备校验条件的仪表可不做精度校验,但应对其鉴定合格证明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11、仪表校验合格后,应及时填写校验记录,要求数据真实、字迹清晰,并由校验人、质量检查员、技术负责人签认,注明校验日期,表体贴上校验合格证标签。

12、仪表应整齐堆放,并保持清洁。经校验不合格的仪表,施工单位应会同监理、采购单位等有关人员进行确认后,退库处理。

二、温度检测仪表

1、高压及接触有毒、可燃介质的温度计保护套管应随工艺管道一同进行压力试验。

2、双金属温度计、压力式温度计应进行示值检测,校验点不应少于两点,若有一点不合格,则应作不合格处理。工艺有特别要求的温度计,应作四个刻度点的校验。

3、热电偶、热电阻可在常温下对元件进行检测,不必进行热电性能试验。

4、动圈式仪表的校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4.1、可动部分进行平衡检查时,仪表向左、右、前、后倾斜5°~10°,其指针偏离刻度不得超过仪表的允许误差;

4.2、指针在零刻度与满刻度之间的上升与下降过程中,可动部分应灵活,指针移动平稳,无卡针、摇晃、迟滞等现象。

5、数字温度显示仪的精度校验不得少于五点,其中四点应在测量范围之内。

6、具有室温补偿作用的温度仪表校验方法可在下列三种方法中选择一种:

1)将冷端置于冰水混合物中,确保热电偶的冷端处于0°

2)输入标准校验值时减去室温的热电势,校验时应待温度稳定后进行

3)自动补偿法

7、与热电偶配套的温度仪表有断路保护要求时,应做断路保护试验。

三、压力检测仪表

1、压力仪表的精度校验应按其不同使用条件分别采用下列信号源和校验设备进行。

1)校验测量范围小于或等于0.1MPa的压力表,宜用仪表空气作信号源,与测量范围相适应的标准压力表进行比较。

2)校验测量范围大于0.1MPa压力表,宜用活塞式压力计或手压泵加压,与标准压力表或标准砝码相比较,当使砝码比较时,应在砝码旋转的情况下读数;

3)校验真空压力表时,应用真空泵产生真空度,与测量范围相适应的标准真空度表比较;

4)校验禁油压力表应用专用校验设备和工具,或在被校验压力表与活塞式压力计之间安装一套油水隔离器,压力表不得与油接触;

5)隔膜式压力表和吸力计的精度校验宜用大波纹管微压发生器,用补偿式微压计作标准表。

2、压力表和双波纹管差压计的校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按增大或减小的方向施加压力信号,压力仪表指示的基本误差和变差不得超过仪表精度要求的允许误差,指针的上升与下降应平稳,无迟滞、摇晃现象;

2)校验点应在刻度范围内均匀选取,且不得少于5点,真空压力表的压力部分不得少于3点,真空部分不得少于2点,但压力部分测量上限值超过0.3MPa时,真空部分只校验1点;

3)轻敲仪表外壳时,指针偏移不得超过基本误差的一半,且示值误差仍不得超过仪表的允许误差。

3、压力开关的校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做高报警校验时,将压力缓慢增大,当增大到报警压力是,用万用表测量其常开或常闭触点应动作;然后继续加压至报警压力的105%时,停留1分钟,在缓慢降压直触点动作,恢复值应在允许范围内;

2)做低报警校验时,加压高于报警压力后,缓慢降压至报警压力时触点应动作;然后继续减压至报警压力的95%时,停留1分钟,再缓慢升压至触点动作,恢复值应在允许范围内。

4、压力仪表校验合格后应加铅封及标识。

四、流量检测仪表

双波纹管差压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在10KPa及以下时,宜用气压球加压。测量范围在10KPa以上时,宜用仪表空气通过定值器或气动手压泵加压。校验前连接管线应作气密性试验。当无差压时,示值与零点的偏差不得超过基本误差的一半。附加积算机构的双波纹管压差计应作积算精度检查。

2、除差压流量仪表外,其他流量仪表、流量元件应有出厂合格证及校验合格报告,且 在有效期内时可不进行精度校验(即流量标定),但应通电或通气检查各部件工作正常。

出厂合格证及校验合格报告超过有效期时,应重新进行计量标定,标定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配合。

电远传与气远传转换器应做模拟校验。

3、气远传、电远传及机械指示型转子流量计可用手推动转子上升或下降进行检查,其指示变化方向应与转子运动方向一致,且输出值与指示值一致。

4、用水校验上述仪表时,应确认各工作部件适时与水接触。用水试验后,应用干燥空气吹干,密封,防止生锈。

5、质量流量计调试主要是对流量变送器进行配置,配置步骤如下:

1)在流量计第一次投入使用时一定要保证流量计里充满物料,然后进行零点标定;

2)组态需要完成下面参数的设置;

设置变量的单位

设置输出变量和量程范围

查看报警信息

6、流量计算机的调试主要是设置屏幕显示,内部组态及通讯。组态设置包括下列内容:

一般设置

模拟点设置

运行设置

工作站设置

流量设置

流量计设置

7、超声波流量计的调试主要是设置屏幕显示、管道的管径、压力、直管段长度值、信号输出设定及通讯参数,包括下列内容:

1)基本参数设置:

检查系统设定

设置输入、输出通道

设置全局的I/O

2)设置通讯数据

五、物位检测仪表

1、浮筒液面变送器宜用水校法校验。校验时,应确保零点液面准确,输出和输入信号应按介质密度进行换算,并符合下列规定:

1)当测量介质的密度小于或等于1g/cm3时,应将各检测点的液面按公式(1)换算成水的液面;

hs=hj×ξj/ξs  ……………………………………………………………(1

式中:hjhs——分别为介质及水的液面,mm;

ξj、ξs ——分别为介质及水的密度,g/cm3

2)当测量介质的密度大于1g/cm3

各检测点的输出名义值应按公式(2)、公式(3)计算;

P=(80×ξj/ξs) ×K+20……………………………………………………(2

I=(80×ξj/ξs) ×K+4 ……………………………………………………(3

K——取值为25%75%100%

P——为气动仪表输出压力,KPa

I——为电动仪表输出的电流,mA

当测量两种液体的界面是,仪表上的密度值应定于两个介质的密度差处,零点及上限水位高度分别按公式(4)、公式(5)计算,水位的变化范围按公式(6)计算。

零点时的水位高度hs=ξφ/ξs×H…………………………………………(4

终点时的水位高度hs=ξZ/ξs×H…………………………………………(5

水位变化范围δhs=ξZ-ξφ/ξs×H …………………………………(6

式中

ξZ——重介质密度,g/cm3

H——最大液位刻度,mm

ξφ——轻介质密度,g/cm3

2、浮球式液位变送器校验时,应手动操作平衡杆,使其与水平夹角分别为+11.5°、0°、-11.5°,变送器输出信号分别为050%100%,其基本误差及变差均不应超差。

3、浮球式液位开关检查时,应用手平缓操作平衡杆或浮球,使其上、下移动,带动磁钢使微动开关触点动作。

4、放射性同位素物位计的校验必须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

5、电容式物位开关检查时,使用500V兆欧表检查电极,其绝缘电阻应大于10MΩ。调整门限电压,使物位开关处于翻转的临界状态。将探头插入物料后,状态指示灯亮,输出继电器应动作。

6、音叉式物位开关检查时,将音叉股向上放置,通电后(有指示灯的应亮)用手指按压音叉端部强迫停振,并用万用表测量,其常开或常闭触点应动作。

7、超声波物位计校验时,通电后液晶显示面板及状态指示灯工作应正常,参数设置开关应符合工艺测量要求。

8、阻旋式物位开关检查时,通电后用手指阻挡叶片旋转,调整灵敏度弹簧,输出继电器应动作。

9、浮子钢带液位计校验时,应用手动装置升、降浮子至罐体的顶部或底部,分别调整仪表指针和输出信号,使指示值和输出值符合该仪表精度要求。

六、结论

仪表调校工作要求有资质的工作人员,在一定的环境下,使用标准仪器,有步骤的对仪表进行调校,调校合格后的仪表方可安装使用。为仪表的安装,及系统的调试做好较好的铺垫。

七、参考文献

【1】 SH/T 3521-2007,石油化工仪表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网友A(2012-04-27):
很不错的内容,收藏学习了,呵呵,楼主是在黄岛上班的么?

楼主:
对:seaeast_王者之师军团关于很不错的内容,收藏学习了,呵呵,楼主是在黄岛上班的么? 内容的回复:

对的是在黄岛,莫非你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