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打开到位以及关闭到位的检测

楼主(2012-02-29):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剔除装置,是用两个气缸推动的,当该装置打开的时候,1号气缸动作,2号气缸不动作,需要用光电开关检测它是否打开带到位,同时剔除东西。但是当你让装置关闭的时候,2号气缸动作,1号气缸不动作,需要用检测它是否关闭到位,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关闭到位的检测信号怎么处理,当你关闭的时候,打开到位的检测信号怎么处理!

网友A:
是用几个光电开关进行检测?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

检测气缸的到位信号,最好用磁性开关。

网友B:
现启动1号1号气缸动作,光电开关检测它是否打开带到位,把‘1号气缸动作’的接触器断开,1号气缸的接触器的常闭节点去控制2号气缸动作,关闭到位的检测信号再去控制1号气缸动作,与启动1号气缸的开关并联。

楼主:
是的,是用光电开关检测,这是一个烟条外观检测剔除装置的plc程序,云峰大哥,你的邮箱是多少,我把这个程序发给你,你帮我改改,谢谢

楼主:
对:云锋关于是用几个光电开关进行检测?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检测气缸的到位信号,最好用磁性开关。内容的回复:

是的,是用光电开关检测,这是一个烟条外观检测剔除装置的plc程序,云峰大哥,你的邮箱是多少,我把这个程序发给你,你帮我改改,谢谢

网友A:
对:天下飞鸽关于是的,是用光电开关检测,这是一个烟条外观检测剔除装置的plc程序,云峰大哥,你的邮箱是多少,我把这个程序发给你,你帮我改改,谢谢内容的回复:

我们只能帮你提供一些思路,具体还得你自己动手解决。因为你最清楚现场和工艺,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进步神速。

楼主:
对:云锋关于回复内容:对:天下飞鸽关于是的,是用光电开关检测,这是一个烟条外观检测剔除装置的plc程序,云峰大哥,你的邮箱是多少,我把这个程序发给你,你帮我改改,谢谢内容的回复:我们只能帮你提供一些思路,具体还得你自己动手解决。因为你最清楚现场和工艺,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进步神速。内容的回复:

谢谢云峰大哥

楼主:
对:云锋关于是用几个光电开关进行检测?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检测气缸的到位信号,最好用磁性开关。内容的回复:

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但是在打开向关闭转换的过程中,关闭到位的信号没有检测到信号,那就输出报警了,那这个信号咋处理,关闭到打开的过程当中,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用1号气缸的常开点和2号气缸的常闭点,与打开到位信号的常闭点串联,输出报警信号。用1号气缸的常闭点和2号气缸的常开点,与闭合到位信号的常闭点串联,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C:
用磁性开关,程序用步进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云锋关于是用几个光电开关进行检测?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检测气缸的到位信号,最好用磁性开关。内容的回复: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但是在打开向关闭转换的过程中,关闭到位的信号没有检测到信号,那就输出报警了,那这个信号咋处理,关闭到打开的过程当中,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用1号气缸的常开点和2号气缸的常闭点,与打开到位信号的常闭点串联,输出报警信号。用1号气缸的常闭点和2号气缸的常开点,与闭合到位信号的常闭点串联,输出报警信号。)

根据打开向关闭转换的过程和关闭到打开过程的动作时间,分别加个延时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D:
偶检测气缸到位与否用的爱德克的磁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是用几个光电开关进行检测?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检测气缸的到位信号,最好用磁性开关。内容的回复:程序中处理信号的时候可以与电磁阀的动作信号结合起来,但是在打开向关闭转换的过程中,关闭到位的信号没有检测到信号,那就输出报警了,那这个信号咋处理,关闭到打开的过程当中,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用1号气缸的常开点和2号气缸的常闭点,与打开到位信号的常闭点串联,输出报警信号。用1号气缸的常闭点和2号气缸的常开点,与闭合到位信号的常闭点串联,输出报警信号。) 根据打开向关闭转换的过程和关闭到打开过程的动作时间,分别加个延时能不能解决呢?

信号可以延时吗,我感觉用那个磁性开关,当信号断开之后2s的时间才恢复到原状(假如不用磁性开关,应该如何让信号延时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不知道步进控制是啥意思,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G:
/2012年3月6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H:
做一个信号互锁就可以了, 还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