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40EH0T2与华中伺服 脉冲口怎么接线

楼主(2012-02-29):
如题,用PLC的Y0输出脉冲,Y1输出方向,PLC端子上的的C0 Y0 Y1怎么与驱动器上的CP+ CP- DIR+ DIR- 这四个端子联线呢?

楼主:
在线等着哪

网友A:
手头上驱动器说明书么?上面应该有接线介绍的。

网友B:
华中伺服就没控制过,不过用过40EH2控制韦德,伊莱斯伺服电机。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吧,一般伺服电机的脉冲各方向端口都是5V的多。+5V 接CP+及DIR+,用Y0接CP-,Y1接DIR-,5VGND(0V)接PLC Y0 与Y1的输也共公端C0。OK试试看吧

网友C:
从理论上来讲,台达PLC最好接台达伺服,或者其他大厂家的伺服产品。因为可靠性较好,而且有技术支持可以咨询。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24V电源就需要分别接一个2K左右的限流电阻(如果驱动器内部有电阻或者用的5V电源就不需要接)到CP+和DIR+  然后CP-和DIR-分别接Y0 Y1,  C0端接0V(PLC为NPN型晶体管输出的接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