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不稳定,怎么处理?

楼主(2012-02-29):
     我这里有一台DV700T2200B1松下型2.2KW的变频器,在通电运行时,经常会出现报 L 的故障,L 查资是输入电源偏低时就会出现L报警。

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电压,220V输入电源波动就是有些大,时高地低。于是我们在电源端增加了滤波器后,再测量电源输入端电压,

AC220V非常正常,但有时还会出现报 L 的故障,现象就是电机转速不稳,出现L故障时,电机速度减慢,L故障消失后电机

速度就又会正常,请教各位师傅们给我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将非常感谢。

网友A:
AC200电源电压不稳,增加稳压器试试。

楼主:
加了滤波器后,电压AC220V几乎不波动,我们观察了3个多小时,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换台变频器试一试,看看故障是否依旧。

网友C:
内部整流电路监测部分故障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有时在电压瞬间波动时不一定能够检测得到,而变频器却能反映出来,而且当变频器运行时,可能由于负载变化,使得输入电源波动,所以你可以换一台变频器试验一下,确定变频器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我再试试

网友E:
/2012年3月6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F:
增加一个稳压器试试看

楼主:
我们重新购买了一台新的,安上后就正常了。谢谢各位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