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配电系统中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能混用?

楼主(2012-02-29):
这是我在百度上搜索的答案:

同一供电系统中在采用保护措施时,必须注意不允许在同一系统上把一部分设备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接地。因为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22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22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220V电位,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同一个系统上不准采用部分设备接零、部分设备接地的混合做法。

其他搜索的答案和这个回答的差不多,我的问题是:当外壳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22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22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220v电位,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零线上对地电压达到220V那还不短路跳闸???这个说法不成立吧?

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当外壳接零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而引起的事故电流烧不断熔丝时,设备外壳就带电220V,并使整个零线对地电位升高到220V,于是其他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都有220V电位,……”

1、这个说法,是说接零保护系统,在短路故障期间,接零设备外壳存在危险电压的问题;

2、这个问题不是“把一部分设备保护接零,另一部分用电设备保护接地”混用而带来危险的原因;

网友A:
3、接零保护系统,在短路故障期间,接零设备外壳存在危险电压的问题,要靠重复接地来解决;

网友A:
4、保护接地或者保护接零是有条件的,不是你想用什么保护的问题,是系统必须采用什么保护的问题;

5、当供电系统是接地系统,设备必须采用保护接零的措施;

6、当供电系统是不接地系统,设备必须采用保护接地的措施;

网友A:
7、不得混用的原因是,混用后,一旦“保护接地”设备出现漏电故障,会使“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出现危险电压;

网友A:
8、在保护接零系统,外壳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外壳有高电压110V,而且因接地电流小保护装置没动作的情况是有的;

9、在保护接零系统,外壳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大地有高电压110V,对邻居家的接零设备外壳对地出现110V的高压,会造成电击伤人事故!

网友A:
如图,是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混用的危险

网友B(2013-09-24):
这个图说明了问题,OK

网友C:
“一部分接零一部分接地”这个规定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