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几个经典问题及解决方法(一)

楼主(2012-02-29):
1.和plc用S7通讯为什么产生连接错误代码:D801?
   解答: 这个错误代码表示WinCC变量地址错误,检查每个变量的地址和通讯连接是否正确,如果变量的地址不属于控制器的地址范围,则会报这个错误代码。

2.和plc用S7通讯怎样清除错误代码8304?

   解答:WinCC运行时的画面不再更新,WinCC的日志文件中有错误代码8304,这个错误码表明WinCC和S7连接出现问题。
     解决方法:停止AS站的循环读服务,在"WinCC Explorer > 变量管理 >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中。右键单击出现问题的S7连接,选择"系统参数",清除复选框“周期管理>通过PLC”的选择。
3.在动态值域对话框中怎样才能按逻辑连接两个因变量到一个结果?

    解答:由于在WinCC动态值域对话框中的布尔数学体系运算符,您可以根据C脚本惯例运用这些符号。下面是符号及其意思的概括: 与 位比较 & 与 表达式比较 && 或 位比较 | 或 表达式比较 || 非   ! 通过Object > Properties > Dynamic进入WinCC动态值域对话框 ,> > 并右击"Dynamic Value Ranges dialog" 按照需要输入表达式即可。

4.WinCC图形编辑器中是否存在通过鼠标点击达到增加/减少变量值的对象?
    解答: 可以使用OCX“SpinButton”实现这个功能。下面描述了如何合并和联系这个对象。 在WinCC图形编辑器中,插入一个“Control”类型的小对象。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进入Microsoft Forms 2.0 SpinButton并以OK来确认。右击打开对象“SpinButton”的属性。在控制属性中使用您想要的变量来连接“Value”属性。但要注意:使用第三方的ActiveX控件会导致错误(例如内存丢失,性能降低,系统阻塞)。" 软件应用者应该对由于使用第三方ActiveX控件而造成的任何问题负责。ActiveX控件事件连接C脚本如果连接C脚本到ActiveX控件事件,那么应该确认这个事件名至少5个字符长。如果这个事件名少于5个字符长,那么C脚本不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