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218 modbus通讯怎么写?

楼主(2012-02-29):
我按照帮助上面的示例写,编译后都是错误,有没有实例发给我,让我参考下

网友A:
同什么通信?就是几个功能块。

网友B:
可以给我发邮件,把邮箱告诉我,发给你

网友C:
对:与棉共舞关于可以给我发邮件,把邮箱告诉我,发给你内容的回复:

能也给我发一个吗?谢谢

chenmingx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