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

楼主(2012-02-29):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目录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编程简介
  1. 1、PLC的基本概念
  2. 2、PLC的基本结构
  3. 3、PLC的工作原理
  4. 4、PLC内部运作方式
  5. 5、PLC的特点
  6. 6、PLC目前的主要品牌
  7. 7、PLC的选型方法
  8. 8、PLC程序设计方法
  9. 9、PLC可编程磨刀机DMSQ-K系列机型简介
  10. 10、PLC的日常维护保养
三菱PLC
  1. 三菱PLC产品系列
  2. 三菱PLC的主要特点
  3. ① 结构灵活
  4. ② 传输质量高、速度快、带宽稳定
  5. ③ 范围广
  6. ④ 低成本
  7. ⑤ 适用面广
可编程控制器PLC使用注意事项
电力线通信技术(PLC)
  1. 一、电力线通信PLC的概念
  2. 二、PLC的技术原理
  3. 三、PLC的优点
  4. 四、PLC技术问答
Public Limited Company的缩写。
PLC和记录仪的比较
PLC和专用控制器的比较
展开

编辑本段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是工业控制的核心部分。
  另外,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1】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编辑本段PLC编程简介

1、PLC的基本概念

  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称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采用微型计算机技术的工业控制装置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逻辑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这种装置称作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但是为了避免与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简称混淆,所以将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PLC自1969年美国数据设备公司(DEC)研制出现,现行美国,日本,德国的可编程序控制器质量优良,功能强大。

2、PLC的基本结构

  PLC实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基本构成为:
  a、电源
  PLC的电源在整个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可靠的电源系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因此PLC的制造商对电源的设计和制造也十分重视。一般交流电压波动在+10%(+15%)范围内,可以不采取其它措施而将PLC直接连接到交流电网上去
  b. 中央处理单元(CPU)
  中央处理单元(CPU)是PLC的控制中枢。它按照PLC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储从编程器键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检查电源、存储器、I/O以及警戒定时器的状态,并能诊断用户程序中的语法错误。当PLC投入运行时,首先它以扫描的方式接收现场各输入装置的状态和数据,并分别存入I/O映象区,然后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逐条读取用户程序,经过命令解释后按指令的规定执行逻辑或算数运算的结果送入I/O映象区或数据寄存器内。等所有的用户程序执行完毕之后,最后将I/O映象区的各输出状态或输出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到相应的输出装置,如此循环运行,直到停止运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PLC的可靠性,近年来对大型PLC还采用双CPU构成冗余系统,或采用三CPU的表决式系统。这样,即使某个CPU出现故障,整个系统仍能正常运行。
  c、存储器
  存放系统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系统程序存储器。
  存放应用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用户程序存储器。
  d、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1.现场输入接口电路由光耦合电路和微机的输入接口电路,作用是PLC与现场控制的接口界面的输入通道。
  2.现场输出接口电路由输出数据寄存器、选通电路和中断请求电路集成,作用PLC通过现场输出接口电路向现场的执行部件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e、功能模块
  如计数、定位等功能模块。
  f、通信模块
  如以太网、RS485、Profibus-DP通讯模块等。

3、PLC的工作原理

  一. 扫描技术
  当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一) 输入采样阶段 在输入采样阶段,PLC以扫描方式依次地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中的相应的单元内。输入采样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即使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I/O映象区中的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也不会改变。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
  (二) 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总是按由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地扫描用户程序(梯形图)。在扫描每一条梯形图时,又总是先扫描梯形图左边的由各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并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对由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该逻辑线圈在系统RAM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刷新该输出线圈在I/O映象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确定是否要执行该梯形图所规定的特殊功能指令。
  即,在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输入点在I/O映象区内的状态和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输出点和软设备在I/O映象区或系统RAM存储区内的状态和数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排在上面的梯形图,其程序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面的凡是用到这些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其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排在其上面的程序起作用。
  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使用立即I/O指令则可以直接存取I/O点。即使用I/O指令的话,输入过程影像寄存器的值不会被更新,程序直接从I/O模块取值,输出过程影像寄存器会被立即更新,这跟立即输入有些区别。
  (三) 输出刷新阶段
  当扫描用户程序结束后,PLC就进入输出刷新阶段。在此期间,CPU按照I/O映象区内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电路,再经输出电路驱动相应的外设。这时,才是PLC的真正输出。

4、PLC内部运作方式

  虽然PLC所使用之阶梯图程式中往往使用到许多继电器、计时器与计数器等名称,但PLC内部并非实体上具有这些硬件,而是以内存与程式编程方式做逻辑控制编辑,并借由输出元件连接外部机械装置做实体控制。因此能大大减少控制器所需之硬件空间。实际上PLC执行阶梯图程式的运作方式是逐行的先将阶梯图程式码以扫描方式读入CPU 中并最后执行控制运作。在整个的扫描过程包括三大步骤,“输入状态检查”、“程式执行”、“输出状态更新”说明如下:
  步骤一“输入状态检查”:PLC首先检查输入端元件所连接之各点开关或传感器状态(1 或0 代表开或关),并将其状态写入内存中对应之位置Xn。
  步骤二“程式执行”:将阶梯图程式逐行取入CPU 中运算,若程式执行中需要输入接点状态,CPU直接自内存中查询取出。输出线圈之运算结果则存入内存中对应之位置,暂不反应至输出端Yn。
  步骤三“输出状态更新”:将步骤二中之输出状态更新至PLC输出部接点,并且重回步骤一。
  此三步骤称为PLC之扫描周期,而完成所需的时间称为PLC 之反应时间,PLC 输入讯号之时间若小于此反应时间,则有误读的可能性。每次程式执行后与下一次程式执行前,输出与输入状态会被更新一次,因此称此种运作方式为输出输入端“程式结束再生”。

5、PLC的特点

  plc 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1) 系统构成灵活,扩展容易,以开关量控制为其特长;也能进行连续过程的PID回 路控制;并能与上位机构成复杂的控制系统,如 DDC 和 DCS 等,实现生产过程的综合自动化。
  (2) 使用方便,编程简单,采用简明的梯形图、逻辑图或语句表等编程语言,而无需计算机知识,因此系统开发周期短,现场调试容易。另外,可在线修改程序,改变控制方案而不拆动硬件。
  (3) 能适应各种恶劣的运行环境,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强,远高于其他各种机型。

6、PLC目前的主要品牌

  美国AB,比利时ABB,松下,西门子,汇川,三菱,欧姆龙,台达,富士,施耐德,信捷 创研等。

7、PLC的选型方法

  因每种品牌配置不一样,所以它的选型方式也有所差异,下面着重介绍大家常用的大众品牌三菱plc的选型方法,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来选择使用plc。
  (一)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三菱PLC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拟定设计任务书。
  (二)如何确定三菱plc的输入/输出设备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如:按纽、位置开关、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它执行器等),从而确定与三菱PLC有关的输入/输出设备,以确定PLC的I/O点数。
  (三)如何选择三菱PLC

三菱 PLC选择包括对三菱PLC的机型、容量、I/O模块、电源等的选择,详见本章第二节。
  (四)三菱plc分配I/O点并设计三菱PLC外围硬件线路

1.分配I/O点
  画出PLC的I/O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该部分也可在第2步中进行。
  2.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画出系统其它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入PLC的控制电路等。由PLC的I/O连接图和PLC外围电气线路图组成系统的电气原理图。到此为止系统的硬件电气线路已经确定。
  (五)三菱plc程序设计
  1. 程序设计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采用合适的设计方法来设计三菱PLC程序。程序要以满足系统控制要求为主线,逐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逐步完善系统指定的功能。除此之外,程序通常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初始化程序。在三菱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为启动作必要的准备,避免系统发生误动作。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有:对某些数据区、计数器等进行清零,对某些数据区所需数据进行恢复,对某些继电器进行置位或复位,对某些初始状态进行显示等等。
  2)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这些程序相对独立,一般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添加。
  3)保护和连锁程序。保护和连锁是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它可以避免由于非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
  2. 程序模拟调试
  程序模拟调试的基本思想是,以方便的形式模拟产生现场实际状态,为程序的运行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根据产生现场信号的方式不同,模拟调试有硬件模拟法和软件模拟法两种形式。
  1)硬件模拟法是使用一些硬件设备(如用另一台PLC或一些输入器件等)模拟产生现场的信号,并将这些信号以硬接线的方式连到PLC系统的输入端,其时效性较强。
  2)软件模拟法是在三菱PLC中另外编写一套模拟程序,模拟提供现场信号,其简单易行,但时效性不易保证。模拟调试过程中,可采用分段调试的方法,并利用编程器的监控功能。
  (六)三菱plc硬件实施

硬件实施方面主要是进行控制柜(台)等硬件的设计及现场施工。主要内容有:
  1) 设计控制柜和操作台等部分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
  2)设计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电气互连图。
  3)根据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进行详细检查。
  由于程序设计与硬件实施可同时进行,因此三菱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周期可大大缩短。
  (七)三菱plc联机调试

联机调试是将通过模拟调试的程序进一步进行在线统调。联机调试过程应循序渐进,从三菱PLC只连接输入设备、再连接输出设备、再接上实际负载等逐步进行调试。如不符合要求,则对硬件和程序作调整。通常只需修改部份程序即可。
  全部调试完毕后,交付试运行。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如果工作正常、程序不需要修改,应将程序固化到EPROM中,以防程序丢失。

8、PLC程序设计方法

  1、分析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
  熟悉被控对象的工艺要求,确定必须完成的动作及动作完成的顺序,归纳出顺序功能图。
  2、选择适当类型的PLC
  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I/O点数和I/O点的类型(数字量、模拟量等),并列出I/O点清单。进行内存容量的估计,适当留有余量。根据经验,对于一般开关量控制系统,用户程序所需存储器的容量等于I/O总数乘以8;对于只有模拟量输入的控制系统,每路模拟量需要100个存储器字;对于既有模拟量输入又有模拟量输出的控制系统,每路模拟量需要200个存储器字。确定机型时,还要结合市场情况,考察PLC生产厂家的产品及其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网络通信等综合情况,选定性能价格比好一些的PLC机型。
  3、硬件设计
  根据所选用的PLC产品,了解其使用的性能。按随机提供的资料结合实际需求,同时考虑软件编程的情况进行外电路的设计,绘制电气控制系统原理接线图。
  4、软件设计
  (1)软件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控制系统要求将顺序功能图转换为梯形图,在程序设计的时候最好将使用的软元件(如内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列表,标明用途,以便于程序设计、调试和系统运行维护、检修时查阅。
  (2)模拟调试。将设计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主单元中。由外接信号源加入测试信号,可用按钮或小开关模拟输入信号,用指示灯模拟负载,通过各种指示灯的亮暗情况了解程序运行的情况,观察输入/输出之间的变化关系及逻辑状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及时修改和调整程序,直到满足设计要求为止。
  5、现场调试
  在模拟调试合格的前提下,将PLC与现场设备连接。现场调试前要全面检查整个PLC控制系统,包括电源、接地线、设备连接线、I/O连线等。在保证整个硬件连接正确无误的情况下才可送电。将PLC的工作方式置为“RUN”。反复调试,消除可能出现的问题。当试运一定时间且系统运行正常后,可将程序固化在具有长久记忆功能的存储器中,做好备份。

9、PLC可编程磨刀机DMSQ-K系列机型简介

  PLC可编程磨刀机又称CNC磨刀机或数控磨刀机。
  PLC可编程磨刀机DMSQ-K系列采用步进电机,PLC编程控制系统;砂轮自动进给,能自动调节粗磨、精磨次数;可记忆、储存和动态跟踪。有效节省生产准备时间,减轻劳动强度。
  PLC可编程磨刀机DMSQ-K系列是小型磨刀中心、中小型印刷包装等行业用户的最佳选择。
  主要功能配置
  ● 燕尾式导轨
  ● 集中加油装置
  ● PLC编程控制系统
  ● 防尘罩装置
  ● 进口电器元件(选配装置)
  ● 刮刀夹具(选配装置)
  主要技术参数

砂轮尺寸杯型Φ200x100x 150mm
最大磨刀宽度以22°为准180 mm
砂轮与工作台有效高度80 mm
工作台旋转角度0~±90°
磨头转速1400转/分
磨头移动速度6m/min (米/分)
行走电机功率0.55KW
磨头电机功率1.5KW
水泵电机功率0.25KW
备注:PLC可编程磨刀机DMSQ-K型系列有磨刀长度为1.73米、2.2米、2.4米、2.6米、2.8米、3米、3.2米、3.5米、4米、4.5米、5米,共计10种规格。

10、PLC的日常维护保养

  PLC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比较简单,主要是更换保险丝和锂电池, 基本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为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到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到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的步骤为: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秒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 中的信息不丢失);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盖上电池盖板。
  注意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分钟。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此外,应注意更换保险丝时要采用指定型号的产品。
  I/O模块的更换
  若需替换一个模块,用户应确认被安装的模块是同类型。有些I/O系统允许带电更换模块,而有些则需切断电源。若替换后可解决问题,但在一相对较短时间后又发生故障,那么用户应检查能产生电压的感性负载,也许需要从外部抑制其电流尖峰。如果保险丝在更换后易被烧断,则有可能是模块的输出电流超限,或输出设备被短路。
  PLC的故障诊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保证PLC控制系统正常、可靠运行的关键。本文对常用的故障诊断方法进行了探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对PLC的各种不利因素,定期进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以保证PLC控制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2】

编辑本段三菱PLC

  三菱PLC英文名又称:Mitsubishi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三菱电机在大连生产的主力产品。三菱PLC在中国市场常见的有以下型号:FR-FX1N FR-FX1S FR-FX2N FR-FX3U FR-FX2NC FR-A FR-Q

三菱PLC产品系列

  FX1S系列:三菱PLC是一种集成型小型单元式PLC。且具有完整的性能和通讯功能等扩展性。如果考虑安装空间和成本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FX1N系列:是三菱电机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普及型PLC。具有扩展输入输出,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扩展性。是一款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三菱PLC。
  FX2N系列是三菱PLC是FX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具有高速处理及可扩展大量满足单个需要的特殊功能模块等特点,为工厂自动化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FX3U系列: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可能称得上是小型至尊产品。基本性能大幅提升,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
  FX1NC FX2NC FX3UC系列三菱PLC:在保持了原有强大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极为可观的规模缩小I/O型接线接口降低了接线成本,并大大节省了时间。
  Q系列三菱PLC:三菱机公司推出的大型PLC,CPU类型有基本型CPU,高性能型CPU,过程控制CPU,运动控制CPU,冗余CPU等。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控制需求。三菱电机中国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内用户对三菱PLC,Q系列产品高性能、低成本的要求,三菱电机自动化特推出经济型QUTESET型三菱PLC,即一款以自带64点高密度混合单元的5槽Q00JCOUSET;另一款自带2块16点开关量输入及2块16点开关量输出的8槽Q00JCPU-S8SET,其性能指标与Q00J完全兼容,也完全支持GX-Developer等软件,故具有极佳的性价比。
  A系列三菱PLC:使用三菱专用顺控芯片(MSP),速度/指令可媲美大型三菱PLC;A2ASCPU支持32个PID回路。而QnASCPU的回路数目无限制,可随内存容量的大小而改变;程序容量由8K步至124K步,如使用存储器卡,QnASCPU则内存量可扩充到2M字节;有多种特殊模块可选择,包括网络,定位控制,高速计数,温度控制等模块。
  L系列三菱PLC:L系列作为MELSEC超长产品线中的一颗新星,以杰出的性能和坚若磐石的稳定性著称。
  L系列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巧机身中集成了高性能、多功能性及大容量,即使在当今最为严苛的各项应用场合中也游刃有余。MELSEC-L系列极大地拓宽了功能性范围(这一点小型PLC通常难以做到),并充分运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使其在易用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菱PLC的主要特点

① 结构灵活

  不受环境的限制,有电即可组建网络,同时可以灵活扩展接入端口数量,使资源保持较高的利用率,在移动性方面可与WLAN媲美。

② 传输质量高、速度快、带宽稳定

  可以很平顺的在线观赏DVD影片,它所提供的14Mbps带宽可以为很多应用平台提供保证。最新的电力线标准HomePlug AV传输速度已经达到了200Mbps;为了确保QoS,HomePlug AV采用了时分多路访问(TDMA)与带有冲突检测机能的载体侦听多路访问(CSMA)协议,两者结合,能够很好地传输流媒体。

③ 范围广

  无所不在的电力线网络也是这种技术的优势。虽然无线网络可以做到不破墙,但对于高层建筑来说,其必需布设N多个AP才能满足需求,而且同样不能避免信号盲区的存在。而电力线是最基础的网络,它的规模之大,是其他任何网络无法比拟的。由此,运营商就可以轻松地把这种网络接入服务渗透到每一处有电力线的地方。这一技术一旦全面进入商业化阶段,将给互联网普及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终端用户只需要插上电力猫,就可以实现因特网接入,电视频道接收节目,打电话或者是可视电话。

④ 低成本

  充分利用现有的低压配电网络基础设施,无需任何布线,节约了资源。无需挖沟和穿墙打洞,避免了对建筑物、公用设施、家庭装潢的破坏,同时也节省了人力。相对传统的组网技术,PLC成本更低,工期短,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更强。目前国内已开通电力宽带上网的地方,其包月使用费用一般为50-80元/月左右,这样的价格和很多地方的ADSL包月相持平。

⑤ 适用面广

  PLC作为利用电力线组网的一种接入技术,提供宽带网络“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广泛适用于居民小区,酒店,办公区,监控安防等领域。它是利用电力线作为通信载体,使得PLC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只要在房间任何有电源插座的地方,不用拨号,就立即可享受4.5~45Mbps的高速网络接入,来浏览网页﹑拨打电话,和观看在线电影,从而实现集数据、语音、视频,以及电力于一体的“四网合一”。

编辑本段可编程控制器PLC使用注意事项

PLC使用注意事项(1)

PLC使用注意事项(2)

PLC使用注意事项(3)

PLC程序加密
  各个应用PLC的厂家都会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被别人抄写,和设备厂家为了能控制使用和回收货款.在程序内设定一些参数进行控制。各厂家都有各自的加密方式:三菱PLC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最简单,其中以西门子S7-200CN的加密最复杂,只有拆机从芯片<此处内容被屏蔽>。

编辑本段电力线通信技术(PLC)

一、电力线通信PLC的概念

  通常,我们上网的方式一般有:利用电话线的拨号﹑xDSL方式;利用有线电视线路的CABLE MODEM方式,或利用双绞线的以太网方式。现在,我们又多了一种更方便,更经济的选择:利用电线,这就是PLC! PLC的英文全称是Power Line Communication,即电力线通信。通过利用传输电流的电力线作为通信载体,使得PLC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只要在房间任何有电源插座的地方,不用拨号,就立即可享受4.5~45Mbps的高速网络接入,来浏览网页﹑拨打电话,和观看在线电影,从而实现集数据﹑语音﹑视频,以及电力于一体的"四网合一"!另外,可将房屋内的电话﹑电视﹑音响﹑冰箱等家电利用PLC连接起来,进行集中控制,实现"智能家庭"的梦想。目前,PLC主要是作为一种接入技术,提供宽带网络"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居民小区,学校,酒店,写字楼等领域。
  广义电力线通信(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简称PLC)技术早在六十多年前就应用在输电线路上,用于发电厂及变电站的调度指挥通信。
  现在通常所说的PLC是指利用低压配电线路传输高速数据、语音、图象等多媒体业务信号的一种通信方式,主要应用于家庭Internet“宽带”接入和家电智能化联网控制,即高速数据PLC。

二、PLC的技术原理

  PLC利用1.6M到30M频带范围传输信号。在发送时,利用GMSK或OFDM调制技术将用户数据进行调制,然后在电力线上进行传输,在接收端,先经过滤波器将调制信号滤出,再经过解调,就可得到原通信信号。目前可达到的通信速率依具体设备不同在4.5M~45M之间。PLC设备分局端和调制解调器,局端负责与内部PLC调制解调器的通信和与外部网络的连接。在通信时,来自用户的数据进入调制解调器调制后,通过用户的配电线路传输到局端设备,局端将信号解调出来,再转到外部的Internet。

三、PLC的优点

  1.实现成本低 由于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配电网络作为传输线路,所以不用进行额外布线,从而大大减少了网络的投资,降低了成本。
  2.范围广 电力线是覆盖范围最广的网络,它的规模是其他任何网络无法比拟的。PLC可以轻松地渗透到每个家庭,为互联网的发展创造极大的空间。
  3.高速率 PLC能够提供高速的传输。目前,其传输速率依设备厂家的不同而4.5M~45Mbps之间。远远高于拨号上网和ISDN,比ADSL更快!足以支持现有网络上的各种应用。更高速率的PLC产品正在研制之中。
  4.永远在线 PLC属于"即插即用",不用烦琐的拨号过程,接入电源就等于接入网络!
  5.便捷 不管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只要连接到房间内的任何电源插座上,就可立即拥有PLC带来的高速网络享受!

四、PLC技术问答

  使用 PLC上网是否有触电危险?会不会损坏电脑?

PLC 设备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来确保设备使用的绝对安全:
  1.) 利用线圈的耦合原理将高频信号耦合到电力线中并从电力线中分离,PLC 设备中数据信号的传输线路不得与 220V 电线直接连接。
  2.) 电路设计中,强、弱电路分开设计,保证信号线路中不会出现高电压。
  3.) PLC 设备电路中设置过压保护装置,避免由于感应或短路造成对计算 机和用户的伤害。
  电力调制解调器(电力猫)耗电量多大,是否有强大的辐射?
  耗电量相当于5W灯泡。已通过国家无线电监测量中心检测,辐射符合国家标准。
  USB接口和以太网接口哪个更稳定?

一样稳定,家庭用户USB接口更为常见。
  PLC电力宽带是否耗电?
  通过PLC上网不耗电。PLC上网方式只是通过电线为载体传输信号,信号在电线中传输是不耗电的,耗电的只是电力调制解调器设备,但只是相当于5瓦灯泡的耗电量。
  利用 PLC上网需要什么设备?

用 PLC 上网需要增加的设备有两种:PLC 的局端设备以及 PLC 调制解调器。其中, PLC 调制解调器(电力“猫”)与用户家中电源插座相连,另一端接到用户电脑上;
  怎样才能用到 PLC?
  用户要想使用 PLC 上网,需要 PLC 网络运营商的支持。运营商提供 Internet 出口,并在用户所在小区组建好 PLC 网络;用户购买或租用 PLC 调制解调器(电力“猫”)并进行简单调试后,就可以用 PLC 来上网了。请查看PLC接入流程。
  通过 PLC上网网速有多快?
  平均速率不低于512kb/s。用电高峰网速略有影响。为了保持上网信号的良好,建议用户最好直接把电力猫插头插在墙壁电源上,若必须通过插线板,也最好是单独使用一个插线板,不宜和别的用电器一同使用一个插线板。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行,尝试一下把电力猫插在空调插座上。
  PLC电力宽带是否支持组建家庭局域网?

支持。
  是否可浏览国外网站,做何限制?
  可以,没有做任何限制,但用户访问非法网站,一经发现封用户IP。
  小区PLC网络属于什么网络结构,是否提供公网IP?
  小区PLC网络属于局域网结构。用户IP如为DHCP方式获取,则为公网IP,如为手动设置,则为私网IP。

编辑本段Public Limited Company的缩写。

  根据英国公司法,公司注册形态主要分为有限及无限公司两种,而有限公司又分为公开有限公司(Public Limited Company)即股票上市公司及私人有限公司(Private Limited Company)(即非上市公司)。
  设立公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中必需包括Public Limited Company或缩写为PLC字样

编辑本段PLC和记录仪的比较

  PLC在功能上比记录仪强上很多,但是在简单的控制和记录上面,可能记录仪显得的简单和经济实惠型,而且PLC又需要编程,需要电脑或者触摸屏等等。但是记录仪做为一个成品,稳定性显得的比较的好。

编辑本段PLC和专用控制器的比较

  1、编程方式:多数PLC都是支持符合IEC61131标准的编程语言(以语句表和梯形图为主),符合电气工程师使用习惯;单片机主要是采用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之类的高级语言。不过现在部分PLC也支持高级语言编程。
  2、功能性:PLC功能比较丰富,涉及面广,能在各种不同的控制场合使用。而专用的控制器只具有使用中需要的那些功能。
  3、运行效率:其实运行效率很难比较,在芯片处理能力相当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专用控制器的运行效率更高一些,因为它本身的功能单一,软硬件结构比PLC要简单,自然处理速度快,运行效率也高。
  4、可靠性:从市场综合统计来看,肯定是PLC的可靠性高许多,因为PLC的销售量足以支撑较高的研发、测试的费用,整体提高了PLC的可靠性。如果在单片机的研发中也能有同等的投入,其可靠性应该说会更高些。
  5、灵活性:PLC可以用于各种控制场合,专用控制器却只能用在特定的场合。
  6、研发成本:从平均单套控制器的研发成本考虑,应该说PLC的要低,但是因为PLC的使用量很大导致其总体的研发成本要高许多。
  7、生产成本:肯定是单片机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从PLC和专用控制器的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在控制工艺统一、明确,同时行业用量很大的应用行业,PLC是有可能被单片机取代。因为控制工艺统一、明确就可以针对这样的行业应用开发出功能和性能很高的专用控制器,而大的行业用量可以保证产品的平均成本降到比PLC低。现在注塑机行业基本上被单片机垄断了,电梯行业也有这样的趋势。
  另外,随着单片机应用技术的提高,开发平台更完善,开发周期更短,开发出来的产品可靠性更强以后,单片机会在更多的行业对PLC产生冲击。不过PLC的厂商也不用担心,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要5年到10年,也许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也许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计算机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神经网络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取代了现在的计算机结构体系,现有的控制器技术也将发生一场革命,包括PLC,也包括单片机。

编辑本段plc发展新动向

  PLC是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已经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力、建材、机械制造、汽车、轻纺、交通运输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个行业,它具有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功能强大、灵活,易学易用、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便宜的特点。

PLC技术发展呈现新的动向

  1:产品规模向大、小两个方向发展 大:I/O点数达14336点、32位为微处理器、多CPU并行工作、大容量存储器、扫描速度高速化。小:由整体结构向小型模块化结构发展,增加了配置的灵活性,降低了成本。
  2:PLC在闭环过程控制中应用日益广泛
  3:不断加强通讯功能
  4:.新器件和模块不断推出 高档的PLC除了主要采用CPU以提高处理速度外,还有带处理器的EPROM或RAM的智能I/O模块、高速计数模块、远程I/O模块等专用化模块。
  5:编程工具丰富多样,功能不断提高,编程语言趋向标准化 有各种简单或复杂的编程器及编程软件,采用梯形图、功能图、语句表等编程语言,亦有高档的PLC指令系统
  6:发展容错技术 采用热备用或并行工作、多数表决的工作方式。
  7:追求软硬件的标准化。

编辑本段PLC发展历史

  起源:196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出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的要求。1969 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研制出了第一台可编程控制器 PDP—14 ,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线上试用成功,首次采用程序化的手段应用于电气控制,这是第一代可编程序控制器,称Programmable,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台PLC。
  1969年,美国研制出世界第一台PDP-14
  1971年,日本研制出第一台DCS-8
  1973年,德国研制出第一台PLC
  1974年,中国研制出第一台PLC
  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微处理器。人们很快将其引入可编程控制器,使PLC增加了运算、数据传送及处理等功能,完成了真正具有计算机特征的工业控制装置。此时的PLC为微机技术和继电器常规控制概念相结合的产物。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后,为了方便和反映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定名为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可编程控制器进入实用化发展阶段,计算机技术已全面引入可编程控制器中,使其功能发生了飞跃。更高的运算速度、超小型体积、更可靠的工业抗干扰设计、模拟量运算、PID功能及极高的性价比奠定了它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可编程控制器在先进工业国家中已获得广泛应用。世界上生产可编程控制器的国家日益增多,产量日益上升。这标志着可编程控制器已步入成熟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PLC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增长率一直保持为30~40%。在这时期,PLC在处理模拟量能力、数字运算能力、人机接口能力和网络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PLC逐渐进入过程控制领域,在某些应用上取代了在过程控制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的DCS系统。
  20世纪末期,可编程控制器的发展特点是更加适应于现代工业的需要。这个时期发展了大型机和超小型机、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功能单元、生产了各种人机界面单元、通信单元,使应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业控制设备的配套更加容易。

PLC就业前景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特点:
  1 、目前中国还是制造业大国,是世界的生产加工中心,有大量的制造业,就必须用各种生产设备,大部分生产设备都和 PLC 有关,需要大量的精通 PLC 控制的从业人员。
  2 、产业结构已发生调整,逐渐有劳动力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大量的新设备被采用,这些设备很多都和 PLC 控制相关,需大量的高技术人才。
  目前和 PLC 有关的从业人员主要有:
  1 、企业的设备维护和维修人员
  2 、从事工控设备销售的人员
  3 、从事设备开发,编程的电气工程师

编辑本段PLC:平面光波导技术(通信)

  PLC是英文Planar Lightwave Circuit的缩写,翻译成中文为:平面光波导(技术)。所谓平面光波导,也就是说光波导位于一个平面内。正如大家所熟悉的单层电路板,所有电路都位于基板的一个平面内一样。因此,PLC是一种技术,它不是泛指某类产品,更不是分路器! 我们最常见的PLC分路器是用二氧化硅(SiO2)做的,其实PLC技术所涉及的材料非常广泛,如玻璃/二氧化硅(Quartz/Silica/SiO2)、铌酸锂(LiNbO3)、III-V族半导体化合物(如InP,GaAs等)、绝缘体上的硅(Silicon-on-Insulator,SOI/SIMOX)、氮氧化硅(SiON)、高分子聚合物(Polymer)等。
  基于平面光波导技术解决方案的器件包括:分路器(Splitter)、星形耦合器(Star coupler)、可调光衰减器(Variable Optical Attenuator,VOA)、光开关(Optical switch)、光梳(Interleaver)和阵列波导光栅(Array Waveguide Grating,AWG)等。根据不同应用场合的需求(如响应时间、环境温度等),这些器件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体系以及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器件都是光无源器件,并且是独立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组合,或者和其他有源器件相互组合,能构成各种不同功能的高端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