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安装时遇到的问题 有截图 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29):
是win7旗舰版 电脑没有光驱 难道是不能按么?高手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系统是纯净版的吗?如果是,电脑没有光驱的话,可以把安装文件做成镜像加载虚拟光驱安装试试。

楼主:
对:ww19830217-EBN战略军团关于你的系统是纯净版的吗?如果是,电脑没有光驱的话,可以把安装文件做成镜像加载虚拟光驱安装试试。 内容的回复: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呜呜 我是菜鸟啦~~~谢谢哦 我试试看······

网友B:
   WIN7 要专业版的说吧,家庭版好像不好用,最好搞成 XP 系统将软件方便啦

网友C:
把安装包放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A:
看看STEP7的兼容性,换一个操作系统安装试试:

《STEP 7 的版本与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版本之间的兼容性如何?》: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8250891

网友D:
WIN7 估计安装起来很困难,最好是XP系统,没有光驱用虚拟光驱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的很容易就安装上去了,也是win7旗舰版的,你的软件有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很容易就安装上去了,也是win7旗舰版的,你的软件有缺陷?

这个不排除,网上下载的软件可能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