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45KW变频电源的、驱动板上CON11线另一端接什么位置。谢谢

楼主(2012-02-29):
请教;由于不小心把线搞断了,不知三菱A540-45KW变频电源的、驱动板上CON11线另一端接什么位置。谢谢!

楼主:
三菱A540-45KW变频电源的、驱动板上CON11线另一端接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请关注本提问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0600195300001